[维修] 买了辆二手的长安小货车,刹车太软,排空气后还是有点软,咋搞。

楼主(2022-01-14):
前不久买了辆跑了3年的小货车,x发现刹车有点软,
前半程没有刹车,刹车分泵的活塞都没动作,踩过半程才有刹车。
昨天去排了个空气,脚感稍稍好点。
发现abs泵和刹车总泵都是换了新的。
abs泵21年才出厂。

拆开轮毂没发现刹车分泵漏油。
师傅排空气后,现在比以前要好些,但是还是没有我的江淮车的刹车感觉好。江淮车只要踩一点点刹车就很灵敏,这个小货车还是有点皮,但是使劲踩又能踩住,踩重点abs泵就启动。
在调试刹车的过程中,发现开始踩下去2-3cm的距离,虽然刹车踏板已经踩下去了,但是4个轮子的分泵都没动作。必须要再深点才有动作。前段的这个空行程如何修理?

网友:
刹车助力泵需要检查一下(看帖不仔细,原来换了新的了)空行程,踏板上边应该有可调螺丝。

网友:
检测一下“刹车油的水含量”

网友:
还是空气没排净,带ABS泵系统必须使用诊断仪促动ABS内部泵运转排气的

网友A:
我感觉真空助力器阀芯没调

网友B:
有的车就是这样  踩轻了完全没刹车力

网友C:
俩点,一后桥轮分配阀排空,二刹车泵内螺丝调一下(外旋2-3圈左右),如果还不行则为abs轻点刹车不动作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车就是这样  踩轻了完全没刹车力

老款的别克君威2.5也是这种感觉。

网友:
你的江淮是气刹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刹车踏板的自由行程,刹车助力器的调节间隙,有可能是更换新配件的维修师傅没有调整好,还有找一段长直路面,大力猛踩几脚刹车,回来后再排一次空气,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不同的车,知道制动脚感不一样。最好试试别的同款车。有的车制动有行程,有的没有。
你有江淮体验长安,二者没有可比性,可能长安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点,一后桥轮分配阀排空,二刹车泵内螺丝调一下(外旋2-3圈左右),如果还不行则为abs轻点刹车不动作引起 ...

后轮没有分配阀,我怀疑管道内部有空气或者助力泵行程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真空助力器阀芯没调

一般换的新总成,估计没人会去动它。毕竟出厂都是调好了的,改天拆开调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长安的通病吧!我朋友的也是这样的! 五菱的就不一样!

网友:
开过同事的cs35.也是刹车前1/3进程没反应。吓死了。
后面习惯了提前刹车还好啦。

网友:
先检查助力泵推杆和刹车总泵的间隙,然后换刹车油(最好用好点的大品牌牌刹车油),排空气时直接松排气螺栓别用软管,大致看看左右分泵压力是否差不多(先清理排气螺栓中间的孔),不行就再换一套总泵。

网友:
刹车油 刹车片 刹车脚踏板?

网友:
检查下刹车油水分是否超标

网友:
检查含水量,刹车管

网友:
ABS故障,踩过劲儿了阀体坏了,修过几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