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500ZK长城电源温控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2-01-14):
电源型号:长城5500ZK
我的电脑突然断电,发现电源里的几个电容爆浆,然后买了相同型号的电容更换上,装上电脑开机后主板上的检测灯提示高温,进入系统2,3分钟后断电。
经过观察开机后电源风扇不转,测量输出电压都正常12V,5V,3.3V,负的12V达不到总是-11.54不知道正常不,
电源温控板的一个电阻脱落,换新后风扇还是不转,风扇无电压输出,风扇是好的,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更换下的电容

更换下的电容

网友:
掉的电阻得补上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它的标准名称是长城智控0分贝HOPE-5500ZK,是不是很长啊?不过只要记住是额定450W的主动PFC电源就是了,从参数上说是不错的,而这个智控0分贝是个什么意思我就只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了。据说我在当时拿到后就详详细细的补习了一下“智控0分贝”的概念。之前就听说过纯被动散热方式的零噪音电源,但是由于是完全的被动散热,导致这种貌似纯静音的电源变得“炙手可热”,而且额定功率都不是很高而昙花一下。而大家对静音的追求并未因此减退,于是就有了这种当电脑处于低工况状态时(上网、聊天、听歌、看电影等)电源的风扇将停止运转,以达到真正的0噪音模式,随着环境温度的提高(比如三夏时节),或当用户的电脑长时间处于高工况状态(运行大型游戏、多任务处理等)电源的风扇将自行运转,以寻求噪音和散热的平衡。这就是我理解的智控0分贝的概念。

网友:
1.温控板电压输入有无
2.补上缺失电阻
3.检查温控板,没能力,换整个温控板。

网友:
加大负载看看风扇是否转,如果不转,就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2022-08-30):
这款电源是带风扇温度控制启停的,也就是低功耗时风扇停转,根据故障描述要具体检测温控板的输入电压以及温控探头的好坏。根据故障表现应该是温度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把风扇直接,接在12V、5V,这样就得到7V风扇转数跟噪音可以平衡。

网友:
试试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能否维修。如果不能,就按照上面网友的建议,改成7V直接供电。

网友:
节能智控0分贝,开机风扇不转是正常的,工作一段时间超过温控范围启动风扇转动。你不是都测了风扇无电压输出吗?风扇又是好的。显然还没达到温控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