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风扇转一下 电源登一声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4):
振华电源
Z77主板
电源之前好好的,主板接其他电源也还好好好的
现在把这个电源接这个主板上,就开不开机了,手头上没有其他主板可以替换测试。
现在的情况是,按下电源键,CPU风扇转一下,电源连续发出“啪””“登”两声,然后就没动静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拆了电源短路开机线先试试电源是不是好的呗

网友A:
拔掉内存再开试试

网友:
打开机箱开机观察看是哪里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再开试试

不管,插不插内存没影响,
电源短接风扇也转

网友:
我试过因为cpu的那部分短路导致无法开机了

网友:
bios短接一下再试试

网友:
拆掉cpu插口,开机看看,如果风扇转介绍cpu部分短路了

网友:
可能电源损坏了

网友:
我觉得、你主板南桥芯片部分的问题
这种主板保护电路做得一般、
鼠标键盘插口等都没啥完善的保护电路、容易伤害南桥~
你电源正好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