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HUGO MAXX手表,一款德国品牌的时装表

楼主(2022-01-14):
拆HUGO MAXX手表,一款德国品牌的时装表

手表是日本精工OEM代工的,新加坡公司生产,德国品牌,这样算下来,算是全球合作的作品了.

手表的表盘设计得比较古典
还是很不错的

背面的标记,就是精工的风格了

新加坡精工

拆开后盖,就可以看到机芯了

2174(5)K
这个是什么机芯啊.
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这里还有个什么印记

再来一张

石英手表,就没有什么好拆的了,
就是看看机芯

楼主:
这种时装表,在市面上流通数量,相对较少
所以就拆开看一看了

网友A:
5Y23是机芯型号,7089是表壳的料号,打框的是这个系列表盘款式的编号,这个是A4版的。下面序列号第一位是制造年份最后一位数,第二三位是周期。根据精工的手表年鉴查了一下,这块表应该是1981年或者1991年的第四十周生产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B:
这表有可能换过机芯,后盖是精工的,5y23是精工机芯型号,但里面却是isa的机芯……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表应该是换过表芯,小黄鱼上有很多换过表芯的精工的表。

网友D:
这外壳也是战痕累累了

网友:
有老毛子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Y23是机芯型号,7089是表壳的料号,打框的是这个系列表盘款式的编号,这个是A4版的。下面序列号第一位是制 ...

感谢坛友的详细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有可能换过机芯,后盖是精工的,5y23是精工机芯型号,但里面却是isa的机芯…… ...

ISA是哪家公司的机芯啊

石英手表换机芯也是很正常的,不过很多只是换相同型号的,能直接换成其它公司的机芯,也是比较难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表应该是换过表芯,小黄鱼上有很多换过表芯的精工的表。 ...

对,得打开外壳,才能判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也是战痕累累了

外壳真谈不上伤痕累累,品相算是不错的了

背后的一条,是我拆开时弄花的

正面有点小刮擦,也属正常现象

楼主:
我倒是觉得有德系的风格

老毛子的表,没有见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ISA是哪家公司的机芯啊

isa就是公司名。百度一下不方便吗?

网友:
看起来比较上档次啊

网友E(2022-03-27):
设计纳粹军服的公司,水准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纳粹军服的公司,水准一流

感觉是授权,找人厂家OEM代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是授权,找人厂家OEM代工的

好像是的,这牌子应该是德国历锋集团旗下的,德系做工应该还可以

网友:
石英表想不出贵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的,这牌子应该是德国历锋集团旗下的,德系做工应该还可以

是的,大部分时装表,都是找人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