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换清华同方LE-32TL2600液晶电视开关

楼主(2022-01-14):
父母家的电视机开关那有问题,有时开不了机,而且能听到滋滋打火声,2个月前拆开给插簧那清理了一下,近期又犯了。
这次拿回家准备换个开关,这是正面图:

这是反面图:

这是反面的铭牌:

拆开后板看喇叭,这是10W 8Ω的,声场效果不好。

看机内,没什么东西

这是电源板

这是视放板

这是有问题的电源开关,上次拆开时给包了一下。

近看

拔下插簧

5.55元买3个包邮

到货后换上,这个新开关不科学,进线插脚太近。

拆开旧的开关看看,活动触点黑了。

里面静触点更黑。

换上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原来用的是MTK联发科的芯片。

网友A:
这不是一般的“黑”。

网友B:
山寨机,用的是山寨开关

网友C:
前一段斥巨资搞的4K显示器竟然熄火了
还以为是哪儿坏了 掏出备用的顶上
一天放假
琢磨着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拆开鼓捣好久 一脸蒙逼
后来偶然间测到
12V电源接口有电 但是主板上对应的焊点没电
测了一下通断
5521接口 中间的柱子竟然没电。
找了个 怼上 问题解决。
现在的东西质量真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般的“黑”。

所以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机,用的是山寨开关

拆开研究了一下,触点还是银的,不过烧蚀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段斥巨资搞的4K显示器竟然熄火了
还以为是哪儿坏了 掏出备用的顶上
一天放假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是5521接口。

网友D:
有待机开关这开关是不是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待机开关这开关是不是添足

可以彻底切断电源,不用拔插头。
毕竟待机也是要耗电的,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网友:
有一定时间了,老化

网友E:
清华同方也能做电视?现在的液晶电视门槛这么低的吗?是不是咱们寻些二手面板搞些杂牌驱动板电源板也能拼一个自己的品牌出来?
国产面板现在好像用的很多,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众筹显示器型号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华同方也能做电视?现在的液晶电视门槛这么低的吗?是不是咱们寻些二手面板搞些杂牌驱动板电源板也能拼一 ...

这台电视可能近10年使用历史了,清华同方和小米、联想一样,都是资本运作,没有自己的生产线,而是找原材厂商定好配件,供给代工厂,代工方式生产出来,然后用自己的销售渠道卖出去,不需要自己有任何技术,贴上自己牌子能卖钱就行。(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同方、小米和联想是科技企业是个天大的笑话)
现在小米电视做起来了,但清华同方电视显然没有成功,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这台电视液晶屏画面一般,色域比不上其它电视,而且喇叭声音单薄,完全没有低音效果,声音听起来脆脆的,都是成本压缩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台电视可能近10年使用历史了,清华同方和小米、联想一样,都是资本运作,没有自己的生产线,而是找原材 ...

我知道贴牌代工这事,但是电视这种现状已经烂大街的东西单纯的硬件贴牌代工没用,软件才是里面的大头,内置app的研发维护,服务器的搭建和维护这些才是关键,虽然这些也能外包,但是如果不是大厂是没有余力做这种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贴牌代工这事,但是电视这种现状已经烂大街的东西单纯的硬件贴牌代工没用,软件才是里面的大头,内 ...

这个电视是纯电视, 没有安卓系统、
个人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电视中的所有app都是垃圾,里面全是收费的东西,服务器建的再好再多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视是纯电视, 没有安卓系统、
个人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电视中的所有app都是垃圾,里面全是收费的东西 ...

有些还可以,比如电信的那个,挺好用的

网友F:
上阶段修了个同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阶段修了个同品牌的,

配件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