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电键,没想到另有玄机

楼主(2022-01-14):
孩子爱鼓捣电子东西,朋友送来一个电键,导线已老化,拆开看下,本来合计就一导线连电键两触点,没想到,拆解后竟然有一电路板,上面有线圈,电阻,电容。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板启什么作用?稳定电源吗?准备弄个蜂鸣器,再打印个摩尔斯电码。网上卖的报务练习器不知道为啥那么贵?感觉就一功放加喇叭。

网友A:
滴滴 滴 滴滴滴滴
滴 滴滴 滴 滴滴滴 滴
这是个好东西啊
一看就是比我岁数都大的好多年前的东西

网友B:
我猜线圈、电阻、电容的作用是消除火花、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线圈、电阻、电容的作用是消除火花、抖动。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防止抖动的

网友:
应该是用来消除电弧延长使用寿命的

网友C:
6几年在部队教导队,学习报务员用的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滴 滴 滴滴滴滴
滴 滴滴 滴 滴滴滴 滴
这是个好东西啊

看这电路板就感觉有年头了,份量可真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几年在部队教导队,学习报务员用的都是这个

敢问高寿???

----------------------------------------------

网友:
好东西啊,网上很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敢问高寿???



47年,旧社会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年,旧社会过来的

失敬,失敬...

-------------------------------

网友:
这电路一看就是后加的,看看那电阻电容

楼主:
用蜂鸣器试了一下,声音不好听,不像电影里那种声。太尖。

网友(2023-02-10):
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蜂鸣器试了一下,声音不好听,不像电影里那种声。太尖。

那是蜂鸣器的原因,电键其实就是一个开关而已,声音什么样和开关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