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免烙铁测温仪,万用表+烙铁感温线测温成功[5块5],但是烙铁250度不化锡

楼主(2022-01-14):
接我上一个提问帖子想知道烙铁头温度,但是K热敏探头不行
有大佬@zzj19870715 提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92659&pid=11628602

妙极,我立刻买了烙铁感温线,基本六块钱包邮,而且一包十个

一根胶管一把螺丝刀一个夹子解决问题
上烙铁测试
温度精准,我很满意

既然温度精准,别人240度化锡,那就是我所有的锡丝都是垃圾货
白猴
千叶
买锡膏送的

都是240度没反应,270度有化渣,280度以上才融化
@myydno1 @dick_c @dzztom一起鉴赏下,可能市面上大多数的焊锡都是这样的,这种叫什么焊锡?

网友:
再买点焊锡样品试试,样品也很便宜。

网友A:
估计白给的焊锡成分中铅占了大部分,所以熔点较高。可以自己测量一下焊锡的比重来判断铅含量,方法是:找个量程不大的秤,比如称量100克的电子秤,将焊锡丝融化成一个锡块,目的是把助焊剂分离出来,锡块有十几克够了。先称出锡块重量,然后用一根细线拴住锡块,再找一个小塑料杯灌水,将其放在电子秤上,电子秤清零,然后将锡块浸入水中,不要碰杯底和杯壁,读出电子秤读数,此数值(克数)就是锡块的体积(立方厘米),用锡块重量除以体积就得出比重了。我根据锡的比重7.285、铅的比重11.343做了一个表格,可以根据焊锡比重直接查出铅的含量百分比。

网友:
把上边表格细化了一下:

网友:
我的万用表带的都有测温线

网友:
不错,我也买根感温线试试

网友:
个人经验,一般好的锡丝色泽会比较亮

网友:
你买的可能是高温锡丝,色泽不是很亮。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是不是无铅锡丝?

网友:
楼上说了,有铅焊锡(便宜),含银焊锡(很贵),温度都高,各有各的好。铅除了有毒以外,含铅焊锡,我觉得不错。

网友:
看你那锡丝的颜色就知道温度都不低,好的锡丝是非常有光泽

网友:
好方法!但是焊东西的时候我喜欢温度高点,根据焊点的大小选合适的头子。好的焊锡焊点漂亮,真的有区别。我买的阿尔法和送的真不一样。

网友:
目测你的焊锡丝都是垃圾,买正宗云锡白猴63焊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白给的焊锡成分中铅占了大部分,所以熔点较高。可以自己测量一下焊锡的比重来判断铅含量,方法是:找个 ...

浮力法测固体体积,赞

网友:
估计你的这些焊锡就是往铅里面混了点锡进去,可以称之为铅丝。。这种垃圾焊锡丝我也有,剪成小段放到安德森插头里面,放到煤气炉上都烤不化。平常我比较习惯用友邦的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白给的焊锡成分中铅占了大部分,所以熔点较高。可以自己测量一下焊锡的比重来判断铅含量,方法是:找个 ...

天了噜,大佬牛逼666!

网友:
就是焊锡的问题,我试了下,手边的无铅锡(液相线220度左右)在240度都能化,熔点这么高,只能是铅含量很高的锡了

网友B:
便宜的测温线用不了几次就不准了,远不如万用表自带的感温线。这种感温线的结合部位是金属片压起来的,非常不可靠。可靠的是那种结合部位融合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测温线用不了几次就不准了,远不如万用表自带的感温线。这种感温线的结合部位是金属片压起来的,非常 ...

我试了,那种头是螺旋的,很难测烙铁头,反正不准

网友:
问题所在不是锡丝的原因,而在于你这个焊台。

虽然目前有些DIY焊台标称“3秒化锡”,但绝大部分都在吹NB。

眼看OLED屏显示240℃,但实际温度只有80%不到,原因就是“插值”。

一个焊台好不好,不是看开机多少秒能达到350℃,而是对怂大焊点、铜或铝板时的回温速度与能力。

最简单测试方式是拿K偶头靠过烙铁头,再对怂锡丝,就会发现测量温度会发生大幅度变化,跳动越慢、与OLED屏显温度差距越大,说明焊台“造假”能力越强,水份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