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神经)的HY黑片开不出来 上CBM2199不支持

楼主(2022-01-14):
黑片盘上面拆了俩HY大黑片。上CBM不支持。求支持的主控型号。

网友:
查了下,应该是这个

网友:
我也没查到这个片到底是何方神圣。。。

网友:
不知道是海力士自己不行,还是假货太多,反正,我现在见到海力士标志就躲。不买。很多搞不定。

网友:
我有120G个闪存,印丝是SK,用在3268上,无论是芯片精灵还是量产软件,显示都是三星,折腾后开出120G,能用,就是速度不稳,拷点电影接电视盒上播放问题不大。

网友(2022-08-31):
我FC1179开过HY3DV6
1CE写入速度19读取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