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G70F20N故障

楼主(2022-01-15):
帮助分析一下,目前按键响应正常,按启动后无动静风扇无动作也不发热,量磁控管是好的保险等均正常,内部新净,风扇阻值二组三百欧和几十欧,不过风扇连到底部的什么元件()温控器?)难道坏了?

网友:
格兰仕微波炉?

网友:
查一下高压保险管、高压二极管、电容这些。

风扇上面的是保险管。

网友A:
微波炉还是旋钮的简单好用不容易坏,这种高级的这么多按钮我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还是旋钮的简单好用不容易坏,这种高级的这么多按钮我都不会用。。。 ...

确实是这样,我家的格兰仕机械旋钮微波炉20年了,就坏过门开关(整机不通电,更换就好了),耐操。

楼主:
底部有个东西量测有几百欧的是不是温控器目前怀疑这个有问题。但不确定

网友B:
求指教磁控管咋量好坏啊?
高压二级管也不知道咋量好坏,与普通二级管一样量么?我量过两个,都没数字显示。

网友C:
测量变压器初级有没有220V?主继电器工作没有?12V 5V正常不?主继电器驱动电路由CPU出来 应该有一个贴片三极管 和一个贴片电阻链接到继电器线圈一端。这玩意主要是没有电路图,无图的情况下,只有分析电路板的线路走向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还是旋钮的简单好用不容易坏,这种高级的这么多按钮我都不会用。。。 ...

家里用的就是旋钮式格兰仕光波炉,上次到医院照顾亲人,用那的微波炉,居然不会用。汗

网友:
目测磁控管不工作,先顺着风扇线路排查为啥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磁控管咋量好坏啊?
高压二级管也不知道咋量好坏,与普通二级管一样量么?我量过两个,都没数字显示 ...

把磁控管两灯丝插座拔掉,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两引脚是否断路,再测量引脚和外壳是否击穿短路,正常灯丝引脚对外壳是没有阻值的。高压二极管的测量跟测二极管一样测量,但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不出来,用指针表1ⅹ10K档才能测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磁控管咋量好坏啊?
高压二级管也不知道咋量好坏,与普通二级管一样量么?我量过两个,都没数字显示 ...

磁控管普通方法无法确定未坏,但如果拔下供电插头,测量两脚对地阻值不大则肯定坏了。临时解决办法可以去百度。
高压二极管的测量方法与普通二极管相同。但高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大得多。但万用表测量下来是好的,未必就是好的,因为高压二极管应用在高压场合。如果用带高压的晶体管测量仪可以准确判断,也可以用摇表来鉴别(1000~1500V)的,普通万用表则不能。但如果普通万用表都能测出击穿了,则该二极管肯定坏了。在吃不准的情况下,替换一个就是了,反正也不贵。
至于电扇的问题,其它你可以拔下供电插头,直接用220V供电看看,确认是否是风扇坏了还是继电器的问题或是主板的问题。如果不转,通常首先怀疑它的启动电容。它的温度保险丝通常在机壳里,外面看不到。但拆下来可以进一步判断的。无非就是3根线两个绕组,跨过电容测量看是哪组线圈断了。注意修微波炉时先拔掉磁控管的供电,再检查主板。以免遭遇看不见的伤害!
其实,你的这个故障应该先按前面有人说的,先检查12V、5V电源是否正常。是那个小板输出的,但在主板上可以测量。电源正常了,再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一般微波炉不能加热,保险没有烧的话,不用想了直接换磁控管就可以了

网友E:
格兰仕这种款式好多年没有技术支持换代,微波炉后面性能款式就比较水了。

这么新建议开关门20次再试试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磁控管咋量好坏啊?
高压二级管也不知道咋量好坏,与普通二级管一样量么?我量过两个,都没数字显示 ...

高压二极管 问过修家电的,是用指针表高压电池那档(通常是最大阻值量程档),能测出来正反不一样。没具体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变压器初级有没有220V?主继电器工作没有?12V 5V正常不?主继电器驱动电路由CPU出来 应该有一个贴片三 ...

初级无电压,确定是主板没有驱动过来要查主板了。底是个电机来的。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新货这么娇气么,我家格兰仕2002年买的用到现在身体倍儿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普通方法无法确定未坏,但如果拔下供电插头,测量两脚对地阻值不大则肯定坏了。临时解决办法可以去 ...

说的比较详细了,下次碰到按照这个思路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格兰仕这种款式好多年没有技术支持换代,微波炉后面性能款式就比较水了。

这么新建议开关门20次再试试好不 ...

开关门20次还不如直接拆下门开关,拔下开关后的插头测量开关好坏,门开关其实就是一个互锁装置。

网友:
按键反应正常,不启动的话,电脑版继电器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但最近半年修了四台电脑版的格兰仕微波炉,没遇到类似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