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v200的固态硬盘sandforce开卡一直失败,求大神指点 拜托了!

楼主(2022-01-15):
我的是金士顿v200的固态硬盘,突然不能传大文件,超过200M就卡死,于是想要通过开卡解决问题,但通过学习各种设置后,终于到了刷机的那一步,可刷到百分之20的时候就报错,大概意思就是“驱动程序不能读取录入错误”,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很着急,先谢谢大家了!今天又换了ID试试还是不行,跟之前的错误位置一样。请大佬帮我看看问题出哪里了,谢谢!
这是错误位置的截图,和我的固态还有开卡的板子。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有限,帮不上你。

至少传个截图,传个日志什么的

网友B:
好象是啥 668的主控,太弱了

网友:
板子贴出来看看,还有报错截屏

楼主:
好,今天传个。

网友:
上实物图 上错误截图

楼主:
图片以上传,请大佬们帮帮忙,我这错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有限,帮不上你。

至少传个截图,传个日志什么的

截图上传了,老大帮帮我

网友B:
这是山上来的金士顿V2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山上来的金士顿V200吧

啥意思?

网友C:
应该是转接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转接板问题?

那请问我要怎么去找对应的转接板?另外这个板子用开卡软件读取ID可以成功。

网友D:
楼上说山寨金士顿的可以歇菜了,这是正牌金士顿,不过看这丫丫应该是那批不靠谱的nvg,仔细看还带有eep,这颗粒出现错误已经基本上算是磨穿了,开卡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山寨金士顿的可以歇菜了,这是正牌金士顿,不过看这丫丫应该是那批不靠谱的nvg,仔细看还带有eep,这 ...

行家,这是正品的这点我可以肯定,但这个卡没怎么用啊?合起来才四千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啥 668的主控,太弱了

sf 2281 szbd

网友:
有可能是不能用的转接卡,我两个转接卡都不能用 被迫用的主板sata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这是正品的这点我可以肯定,但这个卡没怎么用啊?合起来才四千小时 ...

知道为啥挂eep吗?这个颗粒是不带土狗的nvg颗粒,挂了eep,eep内部有这颗粒孪生土狗兄弟的id,弱鸡颗粒多年强行跑在超频状态下,速度性能上来了,寿命自然不行。。。

网友:
我的一个也现过传大文件就重启,后来吹了下,再重开卡才搞定

网友:
换转接卡吧

楼主:
最近有点其他事耽误了下,这几天有空了换卡试试,搞定了来给大家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