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蓝牙console out了,来看看我的wifi console

楼主(2022-01-15):
作为网络工程师经常要去机房现场调测设备,传统方式拉个console线,蹲到设备跟前;高级一点淘宝有售蓝牙console,距离大约5-10米,售价100+,功能单一;
以上都OUT了,
现分享一下我的无线console 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实现原理:带电池的远古便携路由器(10-11年左右非常流行的)+openwrt实现将console+ser2net转成wifi,调测设备再也不用苦逼的蹲设备跟前了,甚至可以优雅的坐在机房隔壁的办公桌上进行调测设备。
电脑连接wifi后crt  telnet路由器地址+特定端口即可登录串口:
甚至可以实现脱离终端软件直接webshell调测设备:

同时可以网线直连设备实现wifi直接向设备拷贝版本文件等功能,简直甩蓝牙console无数条街

其他惊喜:
同时研究了下  https://www.get-console.com/shop/en/25-airconsole-mini-20 这个网站的老外公司开发的airconsole,也成功移植的我的路由器上,实现官方air-console的完美复刻,鉴于版权问题此方法就不共享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研究下吧

网友A:
没啥用,蹲面前就两分钟,配置IP,打开web,好了现在可以躺床上用手机开浏览器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蹲面前就两分钟,配置IP,打开web,好了现在可以躺床上用手机开浏览器配置了 ...

工作性质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运营商机房天天调设备就知道其中的苦了

网友B:
esp8266默认固件就可以啊
电脑这边用socat和pic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默认固件就可以啊
电脑这边用socat和picocom

场景不一样,需求不一样;网工场景下那个功能太单一了

网友C:
华美A1,我也曾经买过这个设备。

网友D:
咋不用现在很流行的4G WIFI开发一个4G版本的?

可以做到  人在家中坐 BUG天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不用现在很流行的4G WIFI开发一个4G版本的?

可以做到  人在家中坐 BUG天上来! ...

4G版的功能已测试成功了,借助open v*n实现console anywhere,但是现在市面上找不到好的支持4G模块的移动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4G版的功能已测试成功了,借助open v*n实现console anywhere,但是现在市面上找不到好的支持4G模块的移动 ...

做过最简单的,9.9包邮随身热点+蒲公英X1+USB转console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美A1,我也曾经买过这个设备。

另一个是乐携,没买过忘记是啥型号了,不过印象中应该是RT5350F的...

网友E:
以前买过一个叫做“有网啦”的充电宝带3G无线路由的小东西,打算做的,一直没时间去搞。
RT5350F方案,16M flash ,带网口,一个MINI-PCIE的插槽装的是GOBI2000的3G卡。
现在联通3G的上网功能都关掉了,没找到便宜的MINI-PCIE 4G卡。

网友:
usb consloe,到现场,随便抓一条网线,插进去,开通tlenet,然后随便去哪搞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性质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运营商机房天天调设备就知道其中的苦了

机房里面那噪音配合那冷到爽的空调,待了真的难受。

网友:
华美便携式路由器 以前经常用在外头调试网络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买过一个叫做“有网啦”的充电宝带3G无线路由的小东西,打算做的,一直没时间去搞。
RT5350F方案,16M  ...

现在有移远EC20模块,便宜,但是RT5350F现在有点力不从心,启动时间太长了

网友:
创意很好,但是有一说一,这类无线console本质上破坏了网络的安全性,严格场景下应该是不允许使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厂商不给设备直接内置无线联机/无线调试功能的根本原因,无线电通道是非常难隔离和防护的,同时也是窃密最容易发生的渠道,这个常规玩玩可以,关键地方不太敢用(也许我老土了,请轻喷)

网友:
机房里设备多怎么办,跑进去换,还是每个设备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不用现在很流行的4G WIFI开发一个4G版本的?

可以做到  人在家中坐 BUG天上来! ...

明明是网络设备,还非得插控制台线,这本就是安全的一个步骤,要求必须物理接触才能得到控制台权限。
你这个人在家中坐,相当于把“物理接触”这个重要的安全条件取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