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解决了,搞了一大片硅胶包住硬盘盒芯片和内存块

楼主(2022-01-15):
解决了,搞了一大片硅胶包住硬盘盒芯片和内存块,让两者与金属外壳紧密接触,后面粘了三颗金属块,解决了。。。。

网友A:
固态问题吧,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问题吧,有坏块?

扫过了,没坏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M.2”硬盘是不是走的msata协议,如果是msata的话,不会超越msata这个速度的。
这个接口现在很 ...

你觉得每秒20M是MSATA的速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每秒20M是MSATA的速度吗?

草率了,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率了,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谢谢。刚刚解决了。

搞了一大片硅胶包住硬盘盒芯片和内存块,让两者与金属外壳紧密接触,后面粘了三颗金属块,解决了。。。。

网友C:
解决是解决了,感觉过程没看明白,楼主应该多描述一下,给其他人做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是解决了,感觉过程没看明白,楼主应该多描述一下,给其他人做做参考。 ...

经高人指点,速度不稳定是硬盘盒芯片和M2固态温度过高,自动限速所致。故用硅胶把M2硬盘盒充分和M2固态接触,利用外壳导热散热。解决。

网友D:
M2固态温度很高吗?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2固态温度很高吗?太夸张了。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做了,就正常了。

网友:
固态的温度应该还好,估计是协议芯片温度高了限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