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XX微波炉,买来第二次用就不正常非常大的嗡嗡声,什么情况

楼主(2022-01-15):
开门放东西关门,按开始后,前4-5秒声音正常,然后就非常大的嗡嗡声,或许是时间短,没觉得碗里的水变热。什么问题???

网友:
磁控管挂了?

网友:
工作一会,然后断电摸一下磁控管有没有发热

网友:
这时候找售后会更方便,还没到自己动手的时候!另外,有高手说一下微波炉不加热的检修过程和思路吗?上次帮同事换一个测控管,全程靠蒙,好在最后正常工作了。

网友:
遇到过磁控管座对地短路,就是这个现象,嗡嗡声大切不加热

网友:
应该是磁控管座漏电了,这是很常见的故障了。

网友A:
啥型号?转盘还是平板?

网友B:
声音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转盘还是平板?

波导管把微波整到底盘的那种平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的本质是什么?

听声音就像小时候晚上路过变压器的时候听到的重载变压器声音,白天路过的时候没那么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导管把微波整到底盘的那种平板的。

看看微波炉底座是否有不平,试试垫个缓冲材料看看。

网友C:
测下电流,微波炉正常时工作电流在6a左右,如果不到4a大多是磁控管坏了,先检查下高压保险,高压电容和高压二极管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是在保的机器,已经退货了。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C:
测下电流,微波炉正常时工作电流在6a左右,如果不到4a大多是磁控管坏了,先检查下高压保险,高压电容和高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