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版块发帖报错是什么情况?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2022-01-15):
直接剪切板粘贴图片发不了帖子用上传图片可以发

网友A:
可以切换到编辑器代码模式看下,应该是内容中有大量无效冗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切换到编辑器代码模式看下,应该是内容中有大量无效冗余代码

直接粘贴图片应该是直接按文本代码来了。所以导致字数超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