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现价60多的安卓智能设备,好童学亲见M4玩机刷机ROOT,变桌面闹钟

楼主(2022-01-15):
产品亲见M4,官网:http://www.kinstalk.com/m4_haotongxue2.html
就是这个小东西:

某宝和某多多都有卖,现价60多,据说以前只卖40,可惜没赶上,
这个尺寸和天猫精灵Mini,小爱同学LX04很像,应该是同一级别产品,
而天猫精灵要100出头,小爱同学要200左右,这货这么便宜,买来玩玩。
来看看实际到货照片:

和他兄弟小爱的对比:

和小爱对比,CPU,内存,Flash大小都是一样,果然是好兄弟,
不过区别就是屏和喇叭不如小爱,毕竟和大厂的用料没法比。
还有就是只有一个物理按键,操作起来没小爱方便。
来看看硬件配置吧:
CPU:MT8167

存储空间1GB+8GB,配安卓7.0还算流畅

机器到手直接可以连接ADB,接下来就是获取ROOT权限,
下载面具Magisk安装一步步操作即可,当然首先要有原版boot分区,
共享一下我找到的所有资料: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YVjuE3b2QfQf

使用SPIFlashTool便可以随便刷:

只想要root的话只需要刷一个带root的boot.img就可以了
刷完boot重启机器就带ROOT权限了,所有东西随便改:
1. 首先来开启远程ADB(这样不用连接数据线,用局域网也可以玩ADB)
开机启动远程ADB:/system/build.prop 加入一行:
service.adb.tcp.port=5555

2. 接下来改一下物理按键吧,只有一个按键,就用它做返回键吧:
修改单个按钮为Back:
找到/system/usr/keylayout/mtk-kpd.kl
把ASSIST改成BACK这些修改只需要装一个RootExplorer即可

3. 接下来清理系统自带软件:
使用ROOT权限可以方便卸载,直接在ADB命令行执行吧:
pm uninstall --user 0 后面是包名,举一反三吧
pm uninstall --user 0 com.sohu.inputmethod.sogou
pm uninstall --user 0 com.kinstalk.her.dialer

卸载后只是在系统之不显示,实际上APK包还在系统里,去/system/app或者/system/priv-app目录下手动删除APK即可。

4. 接下来就是给机器装个第三方Launcher吧,或者自己用AndroidStudio写个简单地也行:
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版,有兴趣可以直接用:
效果如下:

更多设置里点进去有个更改亮度选项:

桌面页按返回键,显示一个闹钟页面,就如此精简的功能,
要别的话自己去改吧,我的代码全部开源:
https://gitee.com/zhuhai-wifi/QinJianM4Launcher

至于装第三方Launcher或者电视APP,那就可以自己发挥了,
Root的机器就是自由,增删软件没有限制,来开个B站电视版看看视频

嫌音质太差是可以蓝牙输出音频的哦

我放了一台在公司工位上,基本上就是当个时钟,音频对我来说没用,在公司都是静音使用。
以后有空把Launcher丰富一下,加上天气,新闻等信息,完美小摆件,颜值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22-3-5 11:15):
root还有问题直接看这个就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460
不到100的杜丫丫Y1S学习机,安卓设备刷机ROOT,打造成定制音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9726-1-1.html

网友A:
这是充电的吧?不知道充一次电能管多久

网友B:
感觉随便一旧手机也比他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随便一旧手机也比他强啊

就当个摆件,闹钟,不求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充电的吧?不知道充一次电能管多久

这货没有电池啊,要一直连充电器

网友:
折腾的不错,虽然不贵但是买来确实没想好能干什么,也就当个时钟,可时钟又太多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出个详细的root 和刷机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出个详细的root 和刷机教程啊~~~

这个都是magisk通用的,导出boot打个补丁再刷回机器就可以,详细的可以看magisk使用方法:
https://magiskcn.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是magisk通用的,导出boot打个补丁再刷回机器就可以,详细的可以看magisk使用方法:
https://magis ...

导出boot打个补丁再刷回机器就可以,请问怎么打补丁??
你网盘里面的boot-magisk.img这个怎么刷入设备里面,刷了这个才能用SP_Flash_Tool_v5.2152_Win刷入你网盘的mt8167d-along8167_tb_n-EMMC-Factory.7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boot打个补丁再刷回机器就可以,请问怎么打补丁??
你网盘里面的boot-magisk.img这个怎么刷入设备里 ...

是的,刷的时候勾选boot就可以了,其他分区不用刷,然后boot文件选择网盘里的magisk boot,刷完开机就root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刷的时候勾选boot就可以了,其他分区不用刷,然后boot文件选择网盘里的magisk boot,刷完开机就roo ...

请问是这选择吗?这样是不是只刷root?

如果要刷你网盘的固件是不是选择这样的?

还有你网盘提供的固件mt8167d-along8167_tb_n-EMMC-Factory.7z是不是精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这选择吗?这样是不是只刷root?

对的,刷第一个就可以root了,如果全选刷的话又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刷第一个就可以root了,如果全选刷的话又恢复出厂设置了

你网盘里面的2个固件,一个是原厂的,一个是精简版的吗?
刷哪个变成上面的桌面?

网友D:
感觉比天猫ccmini可玩度高一些,ccmini简直就是个工业垃圾,从发布到现在一次更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比天猫ccmini可玩度高一些,ccmini简直就是个工业垃圾,从发布到现在一次更新都没有 ...

是啊,ccmini好像不是安卓,没人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网盘里面的2个固件,一个是原厂的,一个是精简版的吗?
刷哪个变成上面的桌面?
...

是的,桌面可以自己去应用市场找个launcher,也可以用我的这个
https://gitee.com/zhuhai-wifi/QinJianM4Launcher

网友:
想看看拆机的样子

网友:
楼主,这玩意可以类似小爱,天猫精灵,那种直接用语音让他放歌,播放天气什么的么。。。

网友:
东西不错,已经有小爱和小度了  就不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