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笔记本方头电源线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2-01-15):
方头电源线断了,我剪断就扔了,忘记打开看看接线了,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源两个线是怎么变成电源头的三个输出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方头电源有正极,负极,信号线,三个输出端。下面是电源线,我怎么都看像是两根线。中间一根,旁边一根。

网友A:
内正外负 中间的针接了一个检测电阻接到负极上

网友B:
就是三线的,中间是检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线的,中间是检测线……

中间一根不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一根不接,行不行

不行的……。不过你可以试试,顶多不能识别电源。

网友(2022-09-07):
正极误接到检测极会发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正外负 中间的针接了一个检测电阻接到负极上

请问3高手,联想笔记本g50-45 方头电源中间针接负极的电阻值是多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