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哪些TF存储卡是MLC颗粒?

楼主(2022-01-15):
现在越来越多的TLC颗粒存储卡,还有MLC颗粒的存储卡吗?

网友A:
闪迪max白卡、三星监控卡,还有海康威视、大华部分监控卡(国产卡用了MLC的一般会直接标在卡面上)

网友B:
这个标MLC 不知道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MLC 不知道怎么检测

谢谢。可惜8GB太小,速度也低。

网友:
TF 的 晶元 都是固带好货 才可以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MLC 不知道怎么检测

这个卡的印刷 就暴露了 哪里有厂家直接刷MLC标的 这么大字。8GB 最多只有闪迪的C6 标。C10 这个只有大容量 才有的标。

网友C:
有保修不就行了 想长寿买贵的 除非写着MLC 不然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保修不就行了 想长寿买贵的 除非写着MLC 不然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

谢谢你的回复,耐用就好

网友D:
闪迪的卡 背面有绿色的凸起来的那个 很大概率是M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的卡 背面有绿色的凸起来的那个 很大概率是MLC

谢谢你的回复,记得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max白卡、三星监控卡,还有海康威视、大华部分监控卡(国产卡用了MLC的一般会直接标在卡面上) ...

谢谢你的回复,感谢

网友E:
咸鱼的闪迪黑红卡,还有一些老款企业监控的OEM拆出来的卡,便宜的MLC卡的话
有一说一不要迷信这个TLC MLC的寿命
更多时候是主控坏把卡锁了,然后坏卡被引出闪存,被做成U盘
一般人TLC都很难把闪存寿命用完
重要数据还是要多重备份实在

网友:
想啥呢,mlc的大容量的都是天价,比如128g,早就放弃了本人,读取80写入50本人基本上就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的闪迪黑红卡,还有一些老款企业监控的OEM拆出来的卡,便宜的MLC卡的话
有一说一不要迷信这个TLC MLC的 ...

谢谢你的回复,真是高人

网友F:
还有TF卡是qSLC的如果寿命在3w次的就是MLC模式的,寿命如果就1万次内的全部是TLC模式qSLC的,还有真的的SLC也有的,目前TF卡最大容量的SLC据说就16G实际上我也没有见过16G的,本人手里也就一张8G的TF卡SLC的,目前在行车记录里面用,早期的TF卡的SLC实际上速度很慢,读取就18左右写入才12-15之间。还有就是SD卡SLC目前有不少比如早期雷克沙不带V的2000X生产日期必须是17年之前的。另外就早期的SD卡有几个其他品牌的系列SD卡SLC不过最大就16GB的三星颗粒的SLC,另外就2016年之前的天硕SD卡用的基本上是SLC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TF卡是qSLC的如果寿命在3w次的就是MLC模式的,寿命如果就1万次内的全部是TLC模式qSLC的,还有真的的SLC ...

谢谢你的回复,你真是专业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闪迪白卡

闪迪高耐久自1845周以后除了高耐久MAX,都是3D TLC,自2020周左右以后的所有闪迪白卡都是3D TLC,部分高耐久MAX是群联主控+3D TLC晶圆模拟pS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迪的卡 背面有绿色的凸起来的那个 很大概率是MLC

正品闪迪卡背面都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