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欧美特养生壶OMT-YS178A

楼主(2022-01-15):
欧美特养生壶OMT-YS178A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浴室洗澡的热水器

网友:
产品品牌很山寨

网友:
这叫热水器?上面的壶哪里去了?

网友:
这东西明明就是个养生壶了。

网友:
以前也捡过一个,当然没壶,谁会扔一套出来呢!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水壶的插座吧

网友:
里面一般化吧

楼主(2024-02-28):
主控芯片GPM8F3709A-HC101的1脚接外挂触摸电容,型号为2A473J,5脚接GND,7脚接VCC。
参考:
1、荣事达养生壶主控芯片TM52F5278的18脚接外挂触摸电容,型号为2A332J。
拆解荣事达养生壶
2、星达YQ15壶底上水热水器控制器的主控芯片CMS79FT738无需外挂触摸电容。
星达YQ15壶底上水热水器控制器拆解

网友:
就是个养生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