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手机拆下来的内存颗粒,怎么读取数据呀?

楼主(2022-01-15):
把十几年前的手机拆了,坛友提示可以读取原来的手机数据,于是把内存吹下来了。网上教程都是emmc 接线的,我这个是nand的芯片吧? 对应读卡器的接线,clk,可是那个data0-data3,还有cmd 在nand芯片上找不到对应的触点。。。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么接线。。

网友:
做U盘可以,读取数据都是加密的,老火

网友:
这个是nand,没有测试架和软件很难搞
要那种安卓4时代的手机基本都是emmc了,安卓6以下是不加密的,emmc挂读卡器就能读出来

网友:
这是nand,不是emmc。

要用编程器。

网友A:
那个是mcp内存和flash的combo
你那个不是Android手机吧
想不出什么Android手机能在这么小点ram/rom上启动,最大的可能是sym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mcp内存和flash的combo
你那个不是Android手机吧
想不出什么Android手机能在这么小点ram/rom上启动, ...

不是安卓,是wince

网友:
安卓6.0之后都是加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