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乐光300Mbps无线AP拆解

楼主(2022-01-15):
乐光的无线ap,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有个mt7620乐光固件,刷了结果有密码还不知道IP

网友A:
同款买了2个一直在用,大概15年左右,型号XD9508S,功率800mw,7620红色板带散热片,24vPOE,放在房间中部的橱柜里主力使用,非常稳定,好多智能电器只能2.4g。最近增加了磊科的kvr漫游神器专职5g。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不知道密码还不知道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买了2个一直在用,大概15年左右,型号XD9508S,功率800mw,7620红色板带散热片,24vPOE,放在房间中部 ...

这24V非标POE怎么供电的,分线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24V非标POE怎么供电的,分线么?

非标POE带专用的电源适配器,一进一出就是PO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标POE带专用的电源适配器,一进一出就是POE了。

那就还好,不然感觉很危险,不知道人的插错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