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拆解华马带写保护读卡器,并升级固件

楼主(2022-01-15):
USB3.0带写保护开关

读卡器芯片为Genesys创惟GL3224,支持USB3.0、SD卡、TF卡,支持EMMC芯片,出厂未贴装NOR Flash

读写保护开关

TF卡座

准备加装NOR FLASH

贴装升级固件用的NOR FLASH,型号GD25Q16,存储容量16Mb (2M x 8)

贴装完成成品

使用GL3224 update tool进行升级固件,升级前固件版本为1532

升级成功

升级完成后,固件版本为1536

网友A:
QFN32???????????网上都没有测试过能不能兼容emmc呢,,你可否实测一下是否兼容emmc芯片呢????

网友B:
触及我知识盲区了,请教那nor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升级了有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FN32???????????网上都没有测试过能不能兼容emmc呢,,你可否实测一下是否兼容emmc芯片呢?? ...

大部分读卡器主控都是支持emmc的,emmc做sd卡大部分读卡器都能识别,只不过大部分主控没有4567,所以慢
有4567的话会快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读卡器主控都是支持emmc的,emmc做sd卡大部分读卡器都能识别,只不过大部分主控没有4567,所以慢
...

我在网络上查询的时候,,很多信息告诉我GL3224_QFN48跟QFN32并不支持emmc,,只有GL3224E这个型号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络上查询的时候,,很多信息告诉我GL3224_QFN48跟QFN32并不支持emmc,,只有GL3224E这个型号支持 ...

应该支持的,这种还是自己试试好了,规格书没说,32的没有D4-7,支持也没有用,emmc4line速度达不到2.0上限还,大概是20M/S好像是

网友D:
实测gl3224 qfn32版本支持emmc,我配合自己画的emmc转sd卡板子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及我知识盲区了,请教那nor干什么的?

存储固件

网友:
我用emmc转tf板子测了3.0方案都不识别,倒是很多2.0读卡器可以用。而且很确定ns1081就不能用,兼容emmc必须量产,破坏emmc中现有的资料。

网友E:
这个读卡器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读卡器哪里有得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测gl3224 qfn32版本支持emmc,我配合自己画的emmc转sd卡板子测试的

感谢分享经验,,我也试试看

网友F:
我那个杂牌子也升级了
不过我好奇,升级完成后,如果拆除那个焊接上的芯片,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我也试试看

祝愿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读卡器多少钱啊

淘宝29运费23

网友:
30块钱的读卡器连个固件储存芯片都不给?
就一家独大咯
其他牌子的非写保护开关的30价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32???????????网上都没有测试过能不能兼容emmc呢,,你可否实测一下是否兼容emmc芯片呢?? ...

肯定的说:兼容emmc153,东芝、闪迪、三星、江波龙这些牌子的几乎99.999%(2G--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杂牌子也升级了
不过我好奇,升级完成后,如果拆除那个焊接上的芯片,会怎么样 ...

升完,拆下就是最新的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