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萤石DP1电子猫眼

楼主(2022-01-15):
这个萤石DP1电子猫眼用了刚好一年,以前充一次电可以用2个月左右,最近突然电池性能急速下降,充电时间加倍不说,使用时间也只有一周左右。

趁着换电池,顺便拍了些拆机图片。
正面

背面

标签

沿着外科缝隙划开即可,没有螺丝,全是卡扣

沿着外壳划开

拆开后

注意外壳卡扣位置

线路板正面

线路板侧面

线路板侧面

线路板侧面

线路板上的芯片

线路板细节

电池插座打了较固定

标记3020的一个器件,不知道是什么

电源线接头撬开

背面电路板

线路板背面

电池信号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5

网友:
SPK应该是喇叭吧

楼主:
对哦,应该是。

网友(2022-05-10):
也没个点评,打算换一个

网友:
这个东西和萤石有啥关系?搞的我以为用的是啥高大上的镜头

网友(2022-11-23):
萤石的猫眼,后期又出了1080P的,价格也一样。

网友(2023-02-23):
用1s,也就能用的水平,经常照背影,适合2米宽的走道

网友(2024-06-14):
这个2030是扬声器么?

网友:
这种垃圾我花了500块买的!虽然是海康旗下 但是品控耐用性 不如海康 希望看见的小伙伴不要重蹈覆辙!哪里不行?我说一下 花钱买会员才能发挥性能!一开始让你用的爽因为送几天体验会员!每次有人不漏录像弹窗,过了以后不买会员,基本不触发!电池不行 充电口老安卓!这个屏幕不能长时间使用,会花屏,只要芯片热就花屏!垃圾中的战斗机!想要监控必须海康硬盘录像机!网络监控都是垃圾!

网友A(2024-09-29):
我的直接门上魔术贴贴了个2w毫安的闲置充电宝给他供电,半年多才充一次充电宝,某日我发觉屏幕怎么摸着凸出来了,一看都开 胶了,应该是电池鼓包没把机壳撑开,反而把屏幕撑开了,不过能用就没管他。

网友(2024-11-09):
楼主的电池链接能给一下吗?我的电池也是鼓包了,屏都块涨掉了!

网友(2025-02-01):
引用 网友A:
我的直接门上魔术贴贴了个2w毫安的闲置充电宝给他供电,半年多才充一次充电宝,某日我发觉屏幕怎么摸着凸出 ...

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