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1款1.6凯越雨刮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2-01-15):
隔一天雨刮突然不管是低速高速或微调都没有反应了。按照网上的教程拆开测量雨刮电机插头在不同档位电压均正常。确定是雨刮电机故障,是雨刮电机上的控制电路通病。在拆废了四五个卡扣后终于修好了,大概的流程是按照此网友教程(点击直达)5555但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如下:

1.拆开电机上的控制板后,测量靠近电机上的两个触点判断碳刷是损坏,我的测量电阻有2Ω,可确定碳刷正常,因此故障在控制板的通病;
2.插座底部的环氧树脂清理在加了99%浓度酒精的帮助下可快速解胶;
3.插座底部解胶后,无损拆装底部的架子取出需要很大的力,靠钳子夹出来很难,在后面拿一字螺丝刀敲出来更快;
4.,脱焊的主要原因是焊盘面积太小没有足够的固定强度。脱焊的几个焊盘、还有插座焊盘和电机触点焊盘把边缘的PCB铜箔用刀片刮出来,重新焊接时可加大焊盘增加强度;
5.焊接的焊锡丝最好使用高温锡或无铅锡。高温锡的固定强度比低温锡要高很多。压片的那三个脚要拆下来清理下并用松香镀下锡,焊接的时候锡可以熔接的更深、更牢固;
5.复装的时候,用硅胶重新密封插座底部密封,同时电机拧螺丝的时候各个位置要拧紧力一致,防止进水汽。

网友A:
同2011款凯越,雨刮有时候没复位,再按一次就行,估计也是同样通病,还没完全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2011款凯越,雨刮有时候没复位,再按一次就行,估计也是同样通病,还没完全爆发 ...

肯定是了,趁早解决。否则等到那天下雨又正好在开车就麻烦了。

网友B:
目测原装焊盘还算牢实,问题出在引脚在焊接时已有氧化迹像,没清理就强行焊接,导致不能良好吃锡,日子一久必然接触不良。焊盘强度不够的表现一般是整个焊盘会从板上脱落
单面板最容易虚焊了,双面板有通孔吃锡可靠度会高很多

楼主(2022-02-14):
引用 网友B:
目测原装焊盘还算牢实,问题出在引脚在焊接时已有氧化迹像,没清理就强行焊接,导致不能良好吃锡,日子一久 ...

原厂的我们无法要求,只能说是现在的维修和预防方法了。原厂是单面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