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分享坛友寄来的绝版收音机

楼主(2022-01-15):
不为别的,就为分享!以表谢意!出处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267

网友A:
那个镍氢充电器pcb板灵感出自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7%94%B5%E5%99%A8
学者画,买的元件也没到货不然也送你一套,也不知道是否有错误,本来画成一块的,超免费尺寸了,只能这样手工拼接了,,,,

网友B:
不知道是谁画的pcb,,,画的很糟糕,,电感的走线很细 ,,排版也很糟糕

网友C:
数显机器性能最一般了。还是DSP机器来的稳定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镍氢充电器pcb板灵感出自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7%94%B5%E5%99%A8
学者画,买的 ...

原来如此,这样更清楚了,不然都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谁画的pcb,,,画的很糟糕,,电感的走线很细 ,,排版也很糟糕

都是高手,居然能说出1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显机器性能最一般了。还是DSP机器来的稳定好用了。

用了一下,感觉声音洪亮,调谐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谁画的pcb,,,画的很糟糕,,电感的走线很细 ,,排版也很糟糕

第一次学画,什么都不懂啊,打板后我也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都打样了,再说用于小电流充电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好久不听收音机了~

网友D:
不知道你那卖药的电台多不多。。。。。

昨天那个IC我去问了,卖家说散卖0.9一个,外加运费,0.25是整盘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显机器性能最一般了。还是DSP机器来的稳定好用了。

2011年的收音机基本都是dsp的了吧

网友E:
现在的收音机只有fm波段能正常收台了,am和sw波段的干扰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那卖药的电台多不多。。。。。

昨天那个IC我去问了,卖家说散卖0.9一个,外加运费,0.25是 ...

很久没听收音机了,都不甚了解了,不过我能猜出来应该不会少!

你去这家吧,10只6.5元含运费,裕兴代理商:我都是这家买的带c的,原来那家心想便宜1元才推你的。
48信dLGf2c3tboK! https://m.tb.cn/h.fPN4ndf?sm=d4e606  YX8254 SOT23-6 轻触开关LED手电筒驱动IC  2.5V~5V 4种模式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收音机只有fm波段能正常收台了,am和sw波段的干扰太严重了

你别说,如果当你在维修时,旁边放个收音机听下实时新闻,了解一下社会动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说,如果当你在维修时,旁边放个收音机听下实时新闻,了解一下社会动态,还是不错的! ...

现在收音机基本就是开车的时候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学画,什么都不懂啊,打板后我也发现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都打样了,再说用于小电流充电影响应该不 ...

小电流影响的确不是很大,,建议还是看看PCB设计书籍再来画一下,,这样子能避免一些常识性错误,,减小试错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听收音机了,都不甚了解了,不过我能猜出来应该不会少!

你去这家吧,10只6.5元含运费,裕 ...

好的,收到,多谢

网友F:
好像在折腾什么高级玩意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在折腾什么高级玩意哈哈哈

内容丰富的帖子一般都不知道在干嘛,

网友:
坛友,你好,我送你的镍氢电池充电pbc,因对cjc5222规格书理解有误,导致画错板。
规格书标1节电池r2的阻值为0,我以为是0欧姆,就直接接地,我焊接了一块怎么都不能充电,拒充状态,怎么查看规格书都没错啊,无意中看到另外一款一模一样的充电ic规格书清楚的表明0为开路状态,照着开路状态,测试的确是开路状态,所以,我送你的pcb有误,要能正常使用使用,需要pcb的ic6脚接地状态划断接地,6脚接一个10k电阻到电池正极,才能正常充电。

划断ic6脚接地状态,6脚接10k电阻到电池正极,r34焊盘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