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换水龙头

楼主(2022-01-15):
    天气冷了,给父母家买了一个电热水龙头。替换原来的水龙头时遇到一个问题:面盆离墙太近 ,不太好操作。各位可以看图所示。我自己用扳手始终不能把螺丝给拧松,因为角度问题扳
手不能与螺丝完全贴合,根本使不上力。
     我用了两种扳手,如图所示。
     我到五金店问,老板看了图说这个很好弄,我说怎么扳手都完全使不上力,他说你的方法不对。不过五金店要收120元,加上疫情的原因,尽量不想让外人上门,因此想自己尝试一下,实在弄不好再找外面的师傅。
    因此,这里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淘宝有专门的工具,叫什么忘记了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这种“水管神器”,好像可以解决,不知道各位有用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专门的工具,叫什么忘记了

可能就是我下面图里的那种水槽扳手- 水管神器

网友B:
用老虎钳试试,真不好拆的话用剪刀把软管在上面根部剪断就好下扳手了,再不行上角磨机,就是买根新软管的事还用什么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老虎钳试试,真不好拆的话用剪刀把软管在上面根部剪断就好下扳手了,再不行上角磨机,就是买根新软管的事 ...

就算剪断以前软管后把螺母取下,但是要装新软管,到时候用普通扳手还是不容易把新软管的螺母拧紧,因为空间太小,角度问题造成扳手不能完全贴合螺母。如果只是用手拧,也不会太紧,感觉只能买上图的水槽神器。

网友:
用这个,肯定拆得,实在拆不掉,用手磨把上面切割掉也可以。

网友:
只要花5.8元就解决了。

网友:
把面盆整体抬下来,安装好后从新打胶,我就是这样换过

网友C:
这个不仅仅是拆软连接的问题,更难弄的是拆水龙头的紧固螺母,同意楼上的方法,不拆螺丝也不用特种工具,找一个壁纸刀划一划玻璃胶或用力掀一下手盆试试,应该不难拆下来手盆来,拆下手盆后就海阔天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仅仅是拆软连接的问题,更难弄的是拆水龙头的紧固螺母,同意楼上的方法,不拆螺丝也不用特种工具,找 ...

品牌的是这样做的,这紧固螺母生锈,恐拆不下来。

绞断软管,上套筒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仅仅是拆软连接的问题,更难弄的是拆水龙头的紧固螺母,同意楼上的方法,不拆螺丝也不用特种工具,找 ...

图上紧固螺母是 水龙头的?我还以为是面盆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是这样做的,这紧固螺母生锈,恐拆不下来。

请问用什么剪断进水管呢,是用老虎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是这样做的,这紧固螺母生锈,恐拆不下来。

你标注的“生锈”位置的螺帽,应该是固定面盆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紧固螺母是 水龙头的?我还以为是面盆固定用的

老工艺安装的就是结实,使用涨栓固定的,我建议你找一个合适的梅花扳手试着拧一下,如果这个紧固螺丝拆下来了就都解决了,玻璃胶是填缝用的不用管了,如果紧固螺丝实在拧不开再做其他打算吧。

网友:
楼下那些所谓“神器都是用来安装拆卸新管的,锈住的情况下玩不转的。
目前只能拧下生锈的固定螺栓~锈死掉话可以加力拧断螺杆,取下水盆,然后慢慢拧下软管(可以用钳子剪断)和固定龙头的底母。

网友:
你都要换新的了,旧的还要它干啥?直接角磨机切了了事啊!

网友:
拆盆吧,美工刀拆

网友:
旧的剪断就好拆了,新的软管都是带手拧的帽的

网友:
先用那个水槽扳手试试吧,看图片的螺帽应该是铜的不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