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良光led控制装置

楼主(2022-01-15):
其实就是台灯的驱动器,但是坏了,拆开看看

15v输出,300ma恒流

强拆

双面胶

表面看着没问题

cl1221的芯片

电路

我是不会修理,只好挨个测一下

上图画红圈的元件坏了
SS110短路了,这是100v,1a的,至于原因,我就不知到了
ss110短路,那么输出电容应该也不保了吧,
于是拆下来,很奇怪,用万用表测试这个电容,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
还能测出容量,和标称值基本差不多,但是表笔反接,就测不出容量了
奇怪吧。难道正确测法就是分极性的吗?

好久不玩,这表都完了过了怎么用了

另外,没有ss110,只有sb280,这是80v,2A的,可以代替吗?

网友A:
你连电路图都画出来了还不会修?

网友B:
SB280两个串联代替。
是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电路图都画出来了还不会修?

不是我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280两个串联代替。
是二极管吧?

是的,二极管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或节能灯里拆只1N4007差不多了……

网友:
选用二极管,耐压只能等于或高于原来的二极管,常见的5V手机充电器,所用的二极管SR260、SR360等等耐压就达到6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器或节能灯里拆只1N4007差不多了……

这个是低频二极管,不能代。

网友:
哦!那就找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lz的表真不错

网友:
电桥都会用还不会修?80V够用了,看输出不会超过20V,如果其它元件没坏的话,直接替换二极管和电容就修好了。

网友:
把恒流模块做成电源适配器款型,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