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电动车充电插座,从此告别充电宝

楼主(2022-01-15):
注意:
1.电车电池直连充电器,没有逆变!
2.电动车无USB接口!
3.我这个插座充电跑路两不误!评论里说的电瓶口充电器不行!

骑电动车兼职美团外卖,天寒地冻,手机动不动就没电,扫共享充电宝太贵,一天就得10元,所以才有了今天的DIY。
电动车取电插头:

220电源插座:

拆开看看:

找来电线:

拧麻花:

去头:

接线:

处理绝缘:

插上试试,手机正常充电:

还是快充,220输入的充电器用60V直流也能完美驱动:

打胶:

固定:

从此告别充电宝,一个月节省300元。

网友:
这个充电头70V能工作的???一般都是100-250V输入

网友A:
你这就搞复杂了。有直接插电瓶车充电口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B:
不懂就问,这转接头带有逆变器功能?直流转交流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这转接头带有逆变器功能?直流转交流220v

没有逆变,只是个分线器,手机充电器内部有整流滤波,无所谓直流交流,电压别太低就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搞复杂了。有直接插电瓶车充电口的手机充电器。

那种充电器充电速度堪忧,劣质充电器还有烧坏手机的危险

网友C:
这个有点乱搞了,直接从电动车的5V取电就行,没有5V就从12V接个车充,那效率和外观都比你现在这样好多到了。

网友:
这招太高明了佩服

网友D:
一般的电动车不是都有一个插充电器的接口么,直接从那里插一个转接头充就可以了,你这是直接在电瓶接口上加了一个转接口,太麻烦了

网友:
不保护,下雨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乱搞了,直接从电动车的5V取电就行,没有5V就从12V接个车充,那效率和外观都比你现在这样好多到了 ...

请问是60V转9V效率高?
还是60V转12V再转5V效率高?!(手机快充是9V的)
照你说的来,转换效率更低不说,充电速度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
淘宝有12V 快充模块,不到十块钱

网友E:
直接在车上充电口取电更方便,找一只品字口插头直接插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也就是搞一根电动车充电器的输出线,然后另一端接一个小排插,然后往充电口上一插,再将充电器往排插上一插就可以充电了,不用的时侯收起来就好了

网友:
都有12的模块啊,从12v的模块取电,接个mh-kc24模块几块钱包邮,灌个胶水可以下雨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车上充电口取电更方便,找一只品字口插头直接插在上面就行了。

这就是车上充电口直接取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电动车不是都有一个插充电器的接口么,直接从那里插一个转接头充就可以了,你这是直接在电瓶接口上加 ...

你买的是高级车,一般车都没充电口的,贵的那种才有

网友:
我靠  还可以这样操作   220交流充电器插60直流也能工作   改天得试一试!

网友:
60V直流能工作的话这样改没问题,比用逆变器成本低效率高,算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了,而且基本不会坏,充电头随时可以换。用降压模块的话对模块本身的质量要求较高,还必须有全面的保护功能才行,否正模块击穿后就是60V直充手机了,降压模块成本比较高。

网友:
太复杂了,中间过程损耗太大了,直接用dc-dc模块转换成5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