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关于净水器水泵

楼主(2022-01-15):
附图,某品牌水泵 ,可以看见从75G 到 400G 都是同一个尺寸,数据给出 压力都是一样,流量不一样,电机电流不一样(功率不一样);那决定流量的大小猜想应该是电机转速不同,转速高流量大;玩过这类水泵的大神可否指点一二 ?

网友:
可能是电机绕组有区别吧?
我买了一个最小的流量用来抽水,把地下室的空调水抽楼上去,排了根很细的2分管。估计出水太慢了,泵出口水压打的好高。

楼主:
图上可以看到,从75G到400G,泵头尺寸都一样,说明只有转速不一样才会影响流量。猜的。

网友:
也有这样的疑惑,外观大小电源都一样,只是电流有区别

网友:
拆过,内部相当于隔膜泵,我们车间的等离子切割机的冷却水循环泵就被我换成这个泵了,比原来的压力大。

网友:
按照工业产品来说也是相同尺寸下的电机有几种不同的功率,或者是直径相同,长度有微笑差异。

网友:
隔膜泵属于容积泵,理论上流量和转速成正比

楼主:
回头找个可调电源把电压调高试试流量变化。

网友(2022-04-26):
我拆过一个75G的,电机绕组里面比较空,可能是用比较细的漆包线绕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