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白拆华为M3平板翻车了

楼主(2022-01-15):
华为青春版10寸,耳机口那里摔地上外壳怼弯了点,闲着没事想拆开掰直,没专业工具就地取材。吹风机热风加热,塑料卡片划开屏幕四边双面胶,也没损坏任何东东结果屏幕不显示了,充电主板灯亮。发帖纪念一下这个悲催的平板,以后闲的没事干再也不能乱拆东西了。

网友A:
充电激活一下试试。我以前拆一个水果PAD也是没损坏任何东西装上不开机,充电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激活一下试试。我以前拆一个水果PAD也是没损坏任何东西装上不开机,充电一下就好了。 ...

不行,充电指示灯亮,能连接电脑证明主板没事。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B:
查下排线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C:
这机器  配置低的狠    卡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配置低的狠    卡得要命

B站高清视频没觉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排线有没有连接好

排线没问题,搞不懂哪怕拆碎了也好呀无缘无故坏了

网友D:
开没开调试 adb连的上吗

网友E:
有个朋友买的华为荣耀7寸手机也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弄弯了,不过还能用,只是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朋友买的华为荣耀7寸手机也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弄弯了,不过还能用,只是看着有点别扭 ...

曲面屏更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没开调试 adb连的上吗

没开调试插电脑看得到储存,开机有震动充电有指示灯,充满还会变色,淘宝看了下屏幕居然要两百块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朋友买的华为荣耀7寸手机也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弄弯了,不过还能用,只是看着有点别扭 ...

强迫症表示接受不了,我这平板就是

网友F:
可能没洗手放静电把某个小件击穿了

网友G:
手电筒照照看是不是内屏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电筒照照看是不是内屏裂了

没有,完好无损拆的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没洗手放静电把某个小件击穿了

有可能,我是没关机拆的

网友H:
带电拆屏幕坏了,电池都得先抠掉再拆别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是没关机拆的

估计屏烧了。要关机,并且打开后首先断开电池。
我前段时间在坛里买了台富士平板,想拆开换下硅脂,结果没断开电池拆了屏线,屏就坏了。我看了好多网上教程,好像是某个保护电阻坏了。当时我没敢折腾,怕扩大故障,后来发给卖家帮我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电拆屏幕坏了,电池都得先抠掉再拆别的

这个平板要先拆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屏烧了。要关机,并且打开后首先断开电池。
我前段时间在坛里买了台富士平板,想拆开换下硅脂,结果没 ...

我还没完全屏幕分离屏幕就不显示了,指纹锁听得到声音解得开,重启了现在开机有震动其他啥都没了,屏幕太贵了200元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