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理一下手头的收音机

楼主(2022-01-15):
手头有几个收音机,有的收调频效果好,而中波效果不行,有的则相反,所以听不同的波段,用不同的收音机。。。
准备打理一台听听中波效果如何,遂翻出一台,只记得拆过配件,打开后,果然调节音量电位器被拆走了,计划把一个简易收音机的配件挪到这台上

拆焊,焊接电位器,电池正极的金属片也不知所踪,所以焊线外接电池盒

力气一大,刻度盘也掉下来了,上双面胶

粘好了

找来个拉杆天线,这玩意,对比了下,各家的结构和安装方式都不尽相同,弄个铜柱+螺母搞定

试装,旋钮转动有摩擦

上锉刀

焊接拉杆天线到PCB

试试中波,可以正常收听小说广播,FM和AM的切换也正常

网友:
很久都不听这种收音机了

网友A:
一直就听收音机  德生880

网友:
看名字有点仿德生的样子

网友:
杂牌机器就丢掉吧,留个好些的两节电池的就够了

网友:
收音机不是各种广告吗?

网友B:
现在就fm波段能正常收台了吧,中波短波的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fm波段能正常收台了吧,中波短波的干扰太大了

中波频段,本地有个小说广播,很好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就听收音机  德生880

介绍下,锂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介绍下,锂电吗?

一节18650电池,功能挺全的,声音不错

网友D:
搞收音机干嘛,想买长弟弟的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收音机干嘛,想买长弟弟的药么?

本地和周边有音乐台,相声台,小说台,没太多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电池,功能挺全的,声音不错

这价钱有点贵了,

我也喜欢收音机,平时玩SONY SRF-M80V,几十块买的洋垃圾,小巧易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电池,功能挺全的,声音不错

德生的数码机,听耳机底噪偏大,不知有无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频段,本地有个小说广播,很好听

良心电台,坚持为老年人服务。

网友:
哈哈、就喜欢这种可以拆卸、能上手电骡铁自己焊接元器件的收音机~
现在的都是集成电路、
元器件各个小巧、
焊接都不好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价钱有点贵了,

这玩意儿有外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有外放吗?

听耳机,

我还有SRF-M85V,经常把玩这两个。

网友F:
偶也还有台这种老式袖珍收音机,但平时都是听插卡收音机和车机,插卡收音机FM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也还有台这种老式袖珍收音机,但平时都是听插卡收音机和车机,插卡收音机FM效果很不错 ...

其实就是各种把玩,车机手头也有,收音和CD效果都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