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惠TH2822D拆机

楼主(2022-01-15):
同惠TH2822D 故障拆机  故障为短路不能校准  显示----  下面端子板上的6个玻璃二极管有部分击穿 跟换6V的稳压管后仍然不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返厂维修吧

网友A:
前景虚化的不错,图片分辨率也很高,至少有10w像素~

网友:
买了个优利德的垃圾LCR,测不了1-10毫欧电阻,即使夹子短接数值也会不停的跳动,无法读数,换了一台还是一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景虚化的不错,图片分辨率也很高,至少有10w像素~

主要是论坛上传限制 照片用微信截图加工的所以清晰度有问题,当来拍照的技术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论坛上传限制 照片用微信截图加工的所以清晰度有问题,当来拍照的技术也不好 ...

网站限制图片分辨率可以到4000px,你的都不到600px

网友B:
下面端子板上的6个玻璃二极管有部分击穿 更换6V的稳压管后仍然不行!

6个玻璃二极管还是4个?

网友(2025-05-31):
楼主能帮忙拍下左侧电池触点旁边Q600的高清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端子板上的6个玻璃二极管有部分击穿 更换6V的稳压管后仍然不行!

6个玻璃二极管还是4个? ...

应该是4个无色环的,2个有色环的

网友:
电桥不能测带电设备,二级管击穿,应该就是当万用表用了,后端芯片估计有烧的,摸下线路看到哪些芯片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仪器设备,感觉还是返厂维修比较靠谱,自己搞的话,即使搞好了,精度也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