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2DL开卡初始化失败,错误码0X0321。换了1153E、JM20329转接板都不行!

楼主(2022-01-15):
瑞昱主控RTS5732DL,芯片PF29F32B2ALCTH2(B16A),开卡软件RTS5732DLQ_B16A_V8341c75_SSDMP_1.76(20190726)
双面共4颗粒,容量120G,选RDT模式和MP模式,都是开卡失败。有大佬了解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还想问下,CH/CE/Plane分别要设置多少

网友(2022-04-23):
我也有个类似的 也是四颗粒 120g ,也是开卡失败

网友:
ssd的图片

网友:
不是说了吗,CH1 CE2   失败。应该是颗粒挂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