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车冬天室外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01-15):
现在北京所有小区就不让电动车上楼了,都在车棚子里用手机充值的插座充电。
夏天和春秋天没问题,现在冬天了,夜里的最低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十多度。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组都没有充电加热的装置,在零度以下充电,先不说能不能充进去,按原理说,不是还有危险呢吗?
大家都怎么解决。

网友:
危险应该谈不上,看资料低温下充电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主要表现在容量衰减上。

网友:
买个加热膜包在电池上面,用220v加热恒温30度,听说每个插座能插500w,一般国标电动车100w都不到吧

网友A:
用这种,少加点,我们给毛子做配电箱啥的就用类似这种

网友:
充不进,电动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少加点,我们给毛子做配电箱啥的就用类似这种

效果功耗咋样?去年就想搞这个,结果又没时间。想着是单独用一组12V的电源给它供电,不知道功耗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效果功耗咋样?去年就想搞这个,结果又没时间。想着是单独用一组12V的电源给它供电,不知道功耗咋样 ...

效果我也没用过啊。。。这玩意其实不是给电池用的,还得小心局部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我也没用过啊。。。这玩意其实不是给电池用的,还得小心局部过热

为啥会局部过热?这东西不是一整条均热的吗?类似电热毯那种?

网友C:
网上有卖电动车电池恒温加热片的,还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以及三元里电池都不建议零度以下充电,尤其三元里电池零度以下充电容易锂晶枝刺穿隔膜造成短路起火燃烧。磷酸铁锂和锰酸锂电池析晶后会造成容量下降偶尔可能发热燃烧。所以北京冬季想零度以下充电安全,买钛酸锂电池即可,就是价格高,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电动车电池恒温加热片的,还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以及三元里电池都不建议零度以下 ...

电动自行车上那有用钛酸锂的呀!

网友:
小电流(0.1C以下)充电应该不要紧。或者骑完车趁热充电

网友:
建议在电池仓周围粘贴这种聚酰亚胺加热膜,再加个温控器进行控温,便宜,安全,好用

楼主:
原来上楼充电非常简单的事,现在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D:
低温充电确实伤电池,之前电动车电池,东磁的,按理说还不错的,充电不注意,骑完了就提回去充电,一年下来衰减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充电确实伤电池,之前电动车电池,东磁的,按理说还不错的,充电不注意,骑完了就提回去充电,一年下来 ...

其实以前锂电充电没有这么复杂,都是拿楼上去充,但近些年总是出现电池起火的事故,安全问题也必须不让在室内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以前锂电充电没有这么复杂,都是拿楼上去充,但近些年总是出现电池起火的事故,安全问题也必须不让在 ...

起火爆燃确实太厉害了。

希望充电桩越来越方便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火爆燃确实太厉害了。

希望充电桩越来越方便好用吧。

关键是北方充电桩解决不了温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北方充电桩解决不了温度问题。

那就充电桩搭个小棚子,配个空调啥的。
实现不了那现阶段就没啥解决方案了。
或者厂家出新技术,实现低温安全充电。
市场和监管就是这么互相磨合进步的。
当然买单的消费者。

网友(2022-03-02):
引用 楼主:
原来上楼充电非常简单的事,现在搞的这么复杂。。。。

一块电池出事可能危及整栋楼。

网友:
移民到南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