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258xt开卡工具,本人小白,哪位大神帮助一下

楼主(2022-01-15):
万分感激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显示开卡成功,但是提示磁盘初始化不通过,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
显示开卡成功但是初始化磁盘不能通过,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id是ec3a9443a4ca,开卡成功但是不能完成磁盘初始化,大师帮忙看一下嘛

网友:
不是很懂,但听说量产时不要选格式化,要不然开完卡后会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的原因呀?换台机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的原因呀?换台机子试试

可能量产工具不对头

网友C:
开卡工具设置图来一个看看 指定一下SIZE DISK容量120G pretest选1  FLASHCLOCK选1000M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设置图来一个看看 指定一下SIZE DISK容量120G pretest选1  FLASHCLOCK选1000MHZ试试 ...

万分感激

网友(2022-05-01):
同款升级1TB

楼主(2022-06-21):
这个是UFS3.0的吗?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D(2022-12-13):
你开的RDT卡,能初始化那就见鬼了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D:
你开的RDT卡,能初始化那就见鬼了

干的漂亮,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设置图来一个看看 指定一下SIZE DISK容量120G pretest选1  FLASHCLOCK选1000MHZ试试 ...

你群里那个工具pass了,容量10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