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了一个户外电源

楼主(2022-01-15):
前段时间说会限电吗,就想组装一个户外电源应急。要求不那么高,不需要带大功率电器,我另外有一套100ah的铅酸电池和1000w逆变器。我只想要在天热的时候带动风扇,天冷的时候能带电热毯就可以了。
箱子是买的周转箱,逆变器模块是500w的。

没有把手,现在只是试做一下,后面看情况用亚克力板或者pvc板拼个箱子

里面的结构,因为没有点焊机而且对自己做的电池也不是那么自信所以买的成品。电池固定的话我一会放点缓冲泡沫。

用的一个63a的空开做过流短路保护,不过主要还是用来将电池和逆变器模块断开连接用的。

现在只是摆个样子启动一下,箱子底下还没有打孔固定这些模块

开关和插座,还差一个充电口一会装个DC口,没有考虑装usb,我充电宝挺多的够用。

网友A:
板子是正弦波嘛?用着怎么样

网友B:
推荐用直流风扇和低压电热毯.

网友C:
真漂亮的移动电源!铅酸电池太重了,不适合户外使用吧!另外,你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内置箱内?充电的时候还要打开盖子吗?空开当开关的话其实可以省掉一个面板旋钮开关,有些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正弦波嘛?用着怎么样

买的是正弦波的,没有设备测试是不是,用起来目前没问题。打开风扇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漂亮的移动电源!铅酸电池太重了,不适合户外使用吧!另外,你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内置箱内?充电的时候 ...

充电我还没有想好,有2给方案,一个是加装一个dc口用于充电,还有一个就是把买电池送的充电器内置到箱子里面,外面放个电池的品子接口,毕竟现在里面空间蛮大的。不过这个我还是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漂亮的移动电源!铅酸电池太重了,不适合户外使用吧!另外,你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内置箱内?充电的时候 ...

铅酸电池的那个是准备给家里用停电备用的,没有考虑外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直流风扇和低压电热毯.

直流风扇我有1个小米1x风扇改装了电池的用起来没有问题,电热毯确实可以用12v,不过有个户外电源好些还是通用性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漂亮的移动电源!铅酸电池太重了,不适合户外使用吧!另外,你这个锂电池充电器没有内置箱内?充电的时候 ...

我不确定装开关的话是断负极好还是正极好,而且成本也不是特别高就直接全部断开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直流风扇和低压电热毯.

风扇完全可以直流,省去了逆变损耗,电热毯更简单,12V加热垫放几块床上就好了效率 100%,所以逆变器就是浪费的

网友D:
这种锂电池电芯应该是三元锂,相对于磷酸铁锂电芯会比较不安全,过充过放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锂电池电芯应该是三元锂,相对于磷酸铁锂电芯会比较不安全,过充过放都要注意 ...

自己用的话会比较注意的

网友:
没有电池电压电流表或者库仑计。充电器可以用前段时间论坛火的烯王充电头。也想做一个。

网友:
是正弦波就不错,逆变模块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