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DMI转DP线与DP转HDMI线通用吗?

楼主(2022-01-15):
我的显示器上有个DP接口,显卡上有个HDMI接口,想用。
到某宝一看,都是DP转HDMI线或接口,能用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能,芯片是单向工作

网友:
不行
单向的 只能一边转另外一边

网友:
这种线,分单向转换和双向转化。线内部有芯片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
HDMI是DP桥接出来的的东西 动脑子好好想想

网友A:
试试呀,我的没有芯片,随便用。

网友:
要看方向的。除非双向的,否则不能用。

网友:
啥显示器呀?这么高端?

网友:
马云家有啊。。。。

网友:
我的双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呀,我的没有芯片,随便用。

确定没有记错吗? 是HDMI转DVI吧

HDMI和DVI是可以直接相互转换的,但是转换为DP是需要芯片的,需要芯片如果能直接双向转换成本肯定很高,一般不这样做吧。

网友:
DP转HDMI属于向下兼容吧,我手头有个mini DP的转HDMI,实测信号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