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名牌成都彩虹电热毯温度控制器。远超过去的串二极管的。

楼主(2022-01-15):
感觉挺好用的,也不贵,千万别用那种简单的。
这个8小时自动关机的。

网友:
我买的定时的,数显,比这简单,微动,单片机,可控硅

网友:
没有画个电路图?是啥原理呢?

网友A:
高级货,带温度传感线的,应该是恒温控制的

网友B:
为啥刷了白漆?

网友:
做蚊香液和这个都能上市

网友:
一个可控硅电路,一个电源开关,加一个显示LED,NN年前就有了。
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武汉用电热毯的情况不多,主要是长时间阴雨天气情况下烘干被褥的,不需要高级的功能,不起火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刷了白漆?

好像是导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带温度传感线的,应该是恒温控制的

确实,我说为啥这么复杂,原来为了恒温啊

网友:
实在是高级的无与伦比了。

网友:
我今年买的水循环电热毯,感觉比直接加热的舒服,关键安全,坏了最多不加热。

楼主:
相当有用,控制的好。。。外面没有的卖控制板的

楼主:
是间歇式的控制。不是pwm的。功率65W,

楼主:
便宜的温控器就是串二极管。

网友:
这个了解了里面的电路,比较复杂,有定时和档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