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的裸机没有假货么 PDD 海鲜市场随便买?

楼主(2022-01-15):
大有的裸机没有假货么 PDD 海鲜市场随便买?

网友A:
咸鱼买过一次 无刷电机是换过的 定子没做动平衡 铜包铝的绕线 真tm缺德带冒烟的
怎么发现的 身边有好几个同事都买了同一款机子 就我的声音不一样

网友:
反正我多多买的和京东自营买的用起来没区别  咸鱼水比较深 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过一次 无刷电机是换过的 定子没做动平衡 铜包铝的绕线 真tm缺德带冒烟的
怎么发现的 身边有好几个同 ...

有这么夸张么 那还是天猫去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过一次 无刷电机是换过的 定子没做动平衡 铜包铝的绕线 真tm缺德带冒烟的
怎么发现的 身边有好几个同 ...

买的什么型号?应该是卖家把电路部分换了,换上一个烧了后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过一次 无刷电机是换过的 定子没做动平衡 铜包铝的绕线 真tm缺德带冒烟的
怎么发现的 身边有好几个同 ...

你这个应该是维修货,估计是电机烧了随便给换了个就拿出来蒙人了,咸鱼上还有种组装的做得比较隐蔽,就是拿坏的机子拆零件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机子,不仔细观察比较难发现,但有时候是用几个相近型号的机子零件混在一起组装的就会出现有些电机后轴被磨短了才能装进去或者轴承槽太小被人为扩大过甚至机壳内部加强筋被改造过等等问题

网友:
大有在pdd有官方旗舰店

网友:
PDD买过大有5833,价格还是挺香的,也保真,大有的假货相对X艺来说少得多得多

网友:
去闲鱼买还不如PDD上买还能可靠点。

网友:
还没有拼多多的时候就在咸鱼买大有了,一直没问题,找销量大的买家一般问题不大,大有没有假货,拼装机和返修机数量很有限

网友:
实体商家会吓唬你说网上全是假货。

网友:
pdd上的泉峰旗舰店是官方店,买过两次,质量还是有保证的,有活动的时候甚至比第三方还便宜。

网友B:
前几天刚从PDD买了个5401裸机,拆来看了下,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从PDD买了个5401裸机,拆来看了下,没什么问题,

多少入得

网友(2022-03-18):
引用 楼主:
多少入得

我刚买的,裸机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