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雅格锂电手电筒YG-3853充电器,竟然使用了光耦

楼主(2022-01-15):
买了一个雅格手电YG-3853,电筒拆开里面是一节14500锂电池,电路部分就开关和几个电阻,没有过放保护,比较简单就不拍了,拍一下充电器电路,给大家一个参考。

充电器标称4.2V 300mA,万用表测量输出精确,拆开观察电路板,发现电路大同小异,对比淘宝其他杂牌手电筒充电器,所不同的是采用了一个EL816光耦做低高压隔离,这样的设计充14500安全吗,有没有修改充电器的必要性?

网友A:
有点像零几年飞毛腿好的兼容电源,空载发热尽量配合倒计时插座。供应那很多电源芯片方案,空载功耗不到半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零几年飞毛腿好的兼容电源,空载发热尽量配合倒计时插座。供应那很多电源芯片方案,空载功耗不到半瓦 ...

那这种设计是不是相对安全,我本来还想在后端加一个过压保护

网友B:
做工还算规整,用料和山寨无异,高压半波整流,RCC方案,输出用稳压管转灯,431都没有,用5V充电头加4054绝对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算规整,用料和山寨无异,高压半波整流,RCC方案,输出用稳压管转灯,431都没有,用5V充电头加4054绝 ...

好谢谢,正好订购了一个4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