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AC2100 wifi5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wdr7340千兆版首拆

楼主(2022-01-15):
某鱼收来的,买了好久了,价格好像是40多块,用着还不错,5g信号很好。这货长这样
拆机
正面只有CPU是有碳化硅散热片,经常见有人说这个不如金属散热片,其实这玩意比金属散热片价格更高,散热效率高,而且密度不大,轻飘飘的
看看CPU:mt7621at,ac2100标配,双核880mhz,性能还是可以的,不至于像百兆版用个mt7628an5G芯片是mt7611n,7615阉割版,只能80mhz的5g版7615芯片,但是信号依然强2.4G芯片是老油条mt7603en,常见得不得了。没有外置功放的7603还是有点弱,整机只有四根天线,通过双工器耦合了2路5g 和2路2.4g频段,这个设计也还行,如果你要外接天线可能比较尴尬,四天线ac2100?
内存方面:南亚nanya的ddr3内存颗粒,128MB,内存还可以。

闪存用的是8MB的25spi flash,内置vxworks固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tp的配置很低,主要还是系统占用小,稳定,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8+128够用了。

看看4口全千兆网口
背面的散热片,还挺厚的,里面的硅脂干了。
总览拆完了,给mt7603en和mt7611n打上导热硅胶,装上散热片,搞定,这机子散热一般,散热孔不多,要不是联发科发热低,你换个博通就直接中暑了

网友A:
楼主玩路由器挺溜啊请问5g信号最好的是哪个百千兆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路由器挺溜啊请问5g信号最好的是哪个百千兆不管

目前用过的5g信号好是k2pa2和war1750l,这两个都有功放

网友:
K3的5G信号好,是真的好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刷wdr7300千兆版V1的第三方固件,配置一样,我玩过7300千兆版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刷wdr7300千兆版V1的第三方固件,配置一样,我玩过7300千兆版V1。 ...

是的,一模一样,但是固件没什么大区别

网友:
感谢楼主拆机分享,价格应该是你的翻倍才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