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理下CBB电容,发现品质差别

楼主(2022-01-15):
攒的零件越来越多,只好更细分类,装到不同箱子里。
顺便整理下库存CBB电容,发现品质差别。

这是总览,放一起的是同一个参数,
大家发现相同参数中大小区别了吗?

这是相同参数的。

这也是相同参数的。

这也相同参数的。

相同容量比较,照片看的不明显且,
蓝色的更厚,总体积更大,它是400V的,
而那个小红的,是630V的。

唉,现在的品质啊。。。。。。

网友:
有心人啊!学习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最后的那两个,红色的可能质量更好。虽然瘦一点点。

网友A:
标题错了吧? 我还在想什么是CCB啊,进来看是CBB

网友B:
上电桥,把ESL、ESR、损耗角、漏电流全部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错了吧? 我还在想什么是CCB啊,进来看是CBB

谢谢,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桥,把ESL、ESR、损耗角、漏电流全部测一遍

电桥这种高端的没有啊,万用表测了下,容量还是准确的。

好坏估计差在冗余电压上了,比如一个正好是630v,另一个标称630v,可能可以耐压800v。

网友C:
CBB国内最好的应该就是厦门法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BB国内最好的应该就是厦门法拉了

还有个品牌叫“圣融达”

网友:
体积大的可承受电流也大吧?当然得看质量,最好还得有电桥才能判断好坏

网友D:
老彩电用鼓鼓的,节能灯用扁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彩电用鼓鼓的,节能灯用扁扁的。

不是这样,你要看是哪家的品牌了!
飞利浦和松下的都不厚,很秀气。几乎是方形的,没啥棱角,基本没有见到坏过的。
那种蓝壳的,尤其是用在逆程电容1600V的,很多都容易容量减退,导致彩电故障。

网友:
蓝色的引脚明显粗一点,允许通过的电流应该大一些

网友E:
CBB电容种类很多,CBB21、CBB22、CBB61、CBB81等,性能差距很大,而且确实同一种类下不同厂家又各式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CBB电容种类很多,CBB21、CBB22、CBB61、CBB81等,性能差距很大,而且确实同一种类下不同厂家又各式各样
...

CBB81金属化聚丙烯高压薄膜电容器

彩电逆程电容即是此类

网友F:
搞了半天原来楼主是以貌取“电容”啊话说电容的品质还是得上电桥才行,尤其是一些从外观不好分辨是否CBB电容时,上电桥测下D值立马就原形毕露了。

网友:
这玩意我喜欢个头小的,秀气的,不喜欢傻大黑粗,可是,换上去的修电茶具,电压锅,经常爆浆成蚕豆,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了半天原来楼主是以貌取“电容”啊话说电容的品质还是得上电桥才行,尤其是一些从外观不好分辨是 ...

说实话确实是习惯性以“貌”取电容。
总觉得块头大的,重的堆料好一些。

充电电池也是,感觉重的更好,沙子除外。

网友G:
这些cbb连是不是cbb都不一定,很可能是cl电容;要买品质好的也就法拉牌的日精的,没铭牌的几乎都是cl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cbb连是不是cbb都不一定,很可能是cl电容;要买品质好的也就法拉牌的日精的,没铭牌的几乎都是cl ...

是啊,CBB和CL模样挺相似,还是用电桥才好判断,此外电桥还能判断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解电容,这在检修开关电源时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