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H341A链接芯片后,电源灯不亮了也识别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2-01-15):
求教CH341A用夹子连接线链接电脑主板blos芯片后,电源灯不亮了,软件打开也识别不到怎么办

网友:
赶快拔下来
先别烧了编程器
然后检查下编程器和F热不热
最后在检查下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不是接错线就是单片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