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用过国产的得伟双压电池吗?拼多多和淘宝都有,300不到的价格很诱惑

楼主(2022-01-15):
说是用三杰动力A品电芯,我观察他店铺的电芯用的是三星一样的颜色,但是三杰动力官网上3000MAH的电池不是这个颜色啊,有了解的大佬能给讲讲吗

网友A:
按它标的容量明明用的是2000mah的电芯啊。

网友B:
确实,3并6.0Ah明显用的应该是2000mah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3并6.0Ah明显用的应该是2000mah的电芯

三杰动力官网上确实有3000mah的电池但是三杰官网没这个颜色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它标的容量明明用的是2000mah的电芯啊。

而且我看了长虹的天猫店3000mah的也不是这个颜色

楼主:
我准备跟店主联系联系,如果他能说得通的话我准备以身试法

楼主:
后续来了,该店主一个不明含义的哦之后久久没了下文

网友:
造型有点丑,无购买欲望

网友:
3P6.0Ah肯定不是3000mAh的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看了长虹的天猫店3000mah的也不是这个颜色

同一公司生产的锂电池也可以有不同的颜色,比如三星锂电池就有粉色的和绿色的,我手头的三星电池,粉色的是普通电池,绿色的是动力电池。三杰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规格的电池也有其合理性,也许他的3000mah电池根本不是动力电池,只有图片上的这种才是动力电池。

网友:
副厂电池就别买双电压的了 老老实实的买18V20V的

网友A:
刚才到长虹三杰网看了一下,看到他的电池图片,颜色繁多,似乎也没有楼上图片的颜色。也许他们今天用这个颜色,明天就换了,所以用颜色来判断电池极不靠谱。

网友C:
这个60V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普通电动车,要是能带上2节电,续航10公里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到长虹三杰网看了一下,看到他的电池图片,颜色繁多,似乎也没有楼上图片的颜色。也许他们今天用这个颜 ...

对的主要他说用的三杰电芯但是三杰没这个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60V不知道能不能驱动普通电动车,要是能带上2节电,续航10公里就方便了 ...

别闹了,这玩意分分干废。

得伟20/60V电池确实不能算是保护板吧,只能说是控制板:低于14V、48V关断输出。

20V、60V切换不是那么简单可以仿制的,虽然只是一个单片机+两个双MOS管+电阻电容,但是这个双MOS管的TVS是定制的,价格真心不便宜。

五串三并变成15串,并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的;再从15串变成五串三并,也比较复杂的一事。

网友D:
得伟得保护都在电动工具机身上,而不是电池里面,所以diy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得伟得保护都在电动工具机身上,而不是电池里面,所以diy简单,

得伟的电池,只有一个硬件的短路保护(也就是镍片做的保险丝),和一个低电压保护(好像是电压低到某个程序后,NTC关断)
其余的电池保护功能都在电动工具和充电器上的就这也比博世的强。博世的连单节电芯电压采样都没,只采样整个电池组的总电压,真是离谱的很

我有5块得伟原装电池
从左向右:三洋UR18650RX电芯的4Ah电池、三星20R电芯的4Ah电池*2、LG ICR18650HE2电芯的5Ah电池、三星40T电芯的8Ah电池

右下角的镍片有打孔,人为增加了电阻,就是短路保护的烧毁点烧毁点上下都贴的有耐高温的材料,我揭开后拍的照

简单的保护板,没有MOS,只有几个简单的元器件
得伟的电池,最起码有每节电芯的电压采样。博世的电池连电芯的电压采样都没

网友:
楼主,还是买原装电池吧
虽然原装电池贵的离谱,但是用起来省事省心呀
这种便宜的电池,你可以算一下电芯值多少钱,搞不好整个电池组的价格,比电芯的成本都低,什么货色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不是说国产电池不行,而是这种DIY的电池,不可能会拿得到级别高的电芯,那么电芯的一致性就很有问题
15串的数量可不少,只有一节电池的容量或内阻不好,整个电池池就干废了
我这5节原装电池,循环的虽然不多,但是每节电芯的电压一致性非常好,整体的寿命是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伟的电池,只有一个硬件的短路保护(也就是镍片做的保险丝),和一个低电压保护(好像是电压低到某个程 ...

是的,我用sony 的c6电芯diy了3个电池,对电芯一致性要求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我准备年后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