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充实际功率问题

楼主(2022-01-16):
如果充电器上有标注“10V”或“11V”输出电压,通常是用于电荷泵降压模式(或2串直充)的最大输出电压,实际充电时,手机一端的最高电压通常是9V左右(4.5*2),充电器可以输出最高10V或11V的电压用于补偿充电线的损耗,因此在手机一端的最大充电功率只能按照9V来计算,而不是10V或11V。
通过这种方法计算,“33W”快充(11V 3A)的实际最大功率是27W(9V 3A),“66W”快充(11V 6A)的实际最大功率是54W(9V 6A)。同理,使用“20V”快充时,手机一端的最高电压通常是18V左右,“120W”快充(20V 6A)的实际最大功率是108W(18V 6A)。

网友:
又不是LDO,哪有那么固定的输出,人家参数给的都是最大工作值,手机充电还有曲线,不带这么乱猜的啊

楼主:
怎么删掉,我发现自己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删掉,我发现自己没搞懂

会有人指正的。好贴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即使是qc协议,3.0还是多少的时候,电压已经以200mv分级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删掉,我发现自己没搞懂

发帖不要怕,比你不懂的人大有人在,这样不敢发,那样不敢问,最后你啥都学不到,自古评论出人才,一般好货在评论,技术是不断更新的,哪有人全部懂完,最开始我还问过钳表怎么用,记得当时2线一起测,纳闷测不出来,后经高人点拨要测1根线,MMD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出,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还问个安规电容M标代表什么,高人说是松下的安规,NND。。。。。瞬间我就上升好几个档次

网友:
20V6A充电,大部分手机都只能维持几秒到几分钟,然后就会自动降流降压了,用仪器监测就知道了,实际功率确实是标的功率,但是很快就会过热保护或者是系统代码固定的降低,没有哪一家敢全程120W充电.而且大部分充电后期功率回变小,部分手机会直接切回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要怕,比你不懂的人大有人在,这样不敢发,那样不敢问,最后你啥都学不到,自古评论出人才 ...

事后诸葛亮比较多,显得高大上

网友:
一米左右的线 哪有1v的压降哦   我试过用0.3平方线 5米 几乎没有压降(普通12v开关电源没有线损补偿)  导线毕竟是导线 不是电阻

网友:
业界都是按照充电头输出功率算的。。。毕竟数据线是效率的一部分。
手机标120W也没错,输入20V时候的确有三五秒能输入功率到120W。

按楼主的说法,最保守的说法是电池端峰值充电功率106W。。。
当然这个是不用写在充电头上的。充电头都是写输出功率。。。

网友B:
照你这么算,充电线岂不是可以当取暖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算,充电线岂不是可以当取暖器用?

要看充电线好不好了用好的线,电阻小,充电器只需输出比9V高一点的电压就能让手机获得9V电压。用的线不好,电阻大,充电器就需要输出较高的电压(可能10V,可能11V)才能让手机获得9V电压

网友C:
电荷泵,效率高点,发热少,但是只能整倍数转换,应用限制很大。

用普通开关电源升降压,用上同步整流技术之后,效率其实也挺高的,电荷泵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效率高点,发热少,但是只能整倍数转换,应用限制很大。

用普通开关电源升降压,用上同步整流技术 ...

看到一个混合型的dc-dc,LTC7821,先电荷泵降压,再同步整流降压

楼主:
刚才找到一篇文章,专门测试10V快充的: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57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