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梯监控安装工程……相关工具分析讨论

楼主(2022-01-16):
更新:本文对宝塔钻、高速钢开孔器、合金钢开孔器及加长杆作了重要更新

一、前言

在干活时一直犹豫要不要拍一些视频或者图片清晰的描述这个过程,事实上4个电梯监控干下来用了近12小时,是有点身心疲惫的,想来想去还是写写,因为每次写点东西,都能在大家的回贴中学到很多东西……这次拍的照片不多,更多的言语描述吧,尽量将整个过程描述清楚,及用到哪些工具,本次实体是一主桥+两子桥,因为电梯室外面挂一个头

二、步骤

轿厢打孔、网桥固定、电梯井打孔、电梯操作、过程回顾

三、轿厢打孔

涉及到的工具大约有:
20V锂电锤(电钻模式)
圆柄钻夹头(规格为:1/2-20UNF 2-13mm手紧式)
HSSG高速钢8×300MM麻花钻头
4-32mm含钴M35宝塔钻头(六角柄)
威克士WU132冲击起子(冲击批)冲子(定位器)
3mm麻花钻头
1.5-10mm钻夹头(规格为:3/8-24UNF)
300mm加长杆(高速钢开孔器)
不锈钢开孔器30mm
头灯

轿厢打孔涉及的问题,以问答的形式来说说

1、薄薄的不锈钢用何等工具开孔?
用冲击起子(冲击批)+燕尾丝可以不?不可以,如果这样做,一是打不动,二是燕尾丝会发红烧掉,就是废上十个燕尾丝也不一定打出一个孔;
所以要用高速钢麻花钻头打孔则很轻松,在早期给他们新店安监控的时候,偶得一小钢板,钻孔试过,烧了一地的燕尾丝,所以这次电厢打孔直接没考虑这个方案

2、12V的冲击起子(以威克士140 NM米的WU132为例)能用宝塔钻头开孔不?
一开始用它配30mm合金开孔器试了下,定位的钻头进去后,就打不动了,号称140NM也纹丝转不动啊,所以用它在不锈钢上开小孔行,开大孔不行;这个时候得用大有5401这种20V的锂电锤调到锂电钻档位,通过圆柄钻夹头,夹上不锈钢合金开孔器或4-32mm的宝塔M35含钴钻头开孔

3、宝塔钻头与不锈钢开孔器哪个好用?

便利性与应用场景(比如弱电箱后面开孔或者石膏板吊顶开孔等)肯定是宝塔钻头,用20V的大有5401电锤调到电钻档位用它开2个孔(30mm左右)还行,后面开的就慢了,感觉不如用合金开孔器快。但在应用过程中合金开孔器中间的定位电钻断掉了,所以改用了宝塔钻头,后面都是用它开的,我们在干活时不可能带一堆东西,后面用宝塔钻头那个大有5401也有钻不动的时候,但不要太用力往里顶,让它转转再往里用力,倒也没啥

更新:宝塔钻会堵转,电锤发出焦味,用高速钢开孔器或合金钢开孔器则没有这个现象,但如果自己不能掌握好电锤的平衡,会别断开孔器的定位钻头,定位钻头一断,开孔器就不能用了,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宝塔钻临时救场没有问题,堵转的时候,不要使劲顶钻头,轻轻的让它自己转,这样也能开,不能急于救成

4、高速钢与合金开孔器哪个好用?

没认真对比过,我用的是合金开孔器,有机会详细实例下,不过今天倒是遇到了好玩的事,后面会讲到(关于三层不锈钢轿顶开孔时会提到高速钢钻头)

更新:第一个区别就是合金钢开孔器(除了定位钻头可拆卸外)是一体的为不可拆卸!!而高速钢开孔器那个锯齿是可以拆卸的,这是重大区别!!

为什么说高速钢可拆卸成了重大区别?将它的锯齿锅子拆下来,就可以按上面的图片,配合加长杆使用,不然后面的三层钢板没法钻,这种工具是在淘宝《宏威工具》店里看到的,本文在推荐加长杆时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推荐了一款带钻夹头的加长杆,而那个钻夹头直径是33.5mm长,而我们的钻头直径才25-30mm,所以实际钻孔首先就被这个钻夹头卡住,那加长杆根本就用不上,所以必须推荐这种加长杆+高速钢开孔器结合的加长杆才行!

其实我还想找一种加长杆,一头支持圆柄(就是可以直接插到轻型电锤上而不借助转接夹头),一头直接支持高速钢开孔器,如果大家有找到这种产品记得发个链接,十分感谢

5、开多大的孔?25/28/30/32mm?
摄像头尾线水晶头母孔塑料头宽21mm左右,所以开25mm或以上的都行,但在不锈钢上开大孔是需要大扭力的,所以我们没必要买太大的,但买多大的合适?我个人觉得买个28mm的就行,为啥不选25mm的?因为有时候装监控会用到波纹管,一般用25的管,那25的管自然要在线材或哪里开28的孔合适,所以28mm的为宜,事实上用25mm钻头的同行特别多,网上的高速钢开孔器钻头规格更多,比如25mm、25.5mm、26mm等等等随心选了

题外话:
除了这次电梯轿顶开孔外,像平时的吊顶开孔,虽然现在摄像头多是POE单网线连接,但有时候还能碰到必须用220V连接的情况,对于这种吊顶安装,一般要用到拇指电源,如下图

拇指电源一般有三个用途:当正常的双出线电源室内应用、球机壁架内装、吊顶内装,像上面石新1220#也不贵,就是出线比双出线的电源短了一些,它的直径大约是42.4mm,安装电梯监控要是拆摄像头排查得去轿顶,如果用上这个东西就不用爬轿顶了,像这种大直径的开孔在不锈钢上还真不好办,只是文章讲到这了,咱们不免就去研究一番开孔器,干扰一口气买全,就把这个顺道讲讲,木工开孔会用到53mm的木工钻头,如果已经有这种了就不必再另外买了,拿它打吊顶就行,也可以买双金属开孔器,这种的开线杆子行,开吊顶也行,可以特别备一个

6、轿顶有几层不锈钢板?
也许不同的电梯不一样,我这边弄了4个电梯,3个是上下两层钢板,1个是上中下三层钢板间隔6-8公分左右(这给没准备好工具的我带来了相当的麻烦)

7、轿厢顶有木板怎么办?

那肯定得拆掉,只拆顶部的就行,有时候侧面的板子顶着顶部的板子不拆侧板可能顶部也不好拆,这个看情况,不行就全拆,拆了就不用往里放了,因为这些木板是保护不锈钢面的,早晚拆,不拆的话,安了摄像头将来拆木板也是再安一遍,所以直接拆.再补充下,侧面的板子顶着顶部的板子,然后它们之间还有90度弯角固定,拆下这些弯角,先从一端,看能不能将顶部的木板直接硬拉下来,要是拉不下来,就得拆侧板了,侧板与侧板之间有码钉固定,用螺丝刀拆或硬来吧,无所谓.

8、轿厢顶部两个角上都有风机怎么办?

左上角这个黑的就是风机,右侧是空的对吧,有一个电梯顶部就两个风机,这就意味着在边上打孔不太容易了,下面是灯,要观察好不能打爆灯,沿着风机的边打好孔后,在底部单独开孔,斜着将网线从上往下伸出

如上图,打好孔下面不是平的,一看就完蛋了,与底洞偏了5cm左右,最终还是穿好线了

9、轿厢顶部开孔与底部开孔怎么对位?
上面工具中提到了一个8×300mm的高速钢麻花钻,这个并不是特意买的,是前几年买的用于铝合金门窗开孔穿线用的,在顶部开好孔后,再用它打穿轿顶,这样下面就知道顶孔的位置了

10、3层不锈钢轿顶怎么开孔?

在上面工具中提到了一个300mm加长杆(高速钢开孔器),按说用这个东西再配个25或28的开孔器没有问题的,但事实上干活前我们怎么知道会有这么多意外,大晚上到哪买去,就这东西实体店都不一定有,但是,雇主提供了一个25mm的高速钢开孔器+1米多长的不锈钢焊接棍(两者焊在一起了),看上图,在已经不能中心定位孔的情况下,并且同心度基本不存在,硬是将中间钻开了,感觉好像高速钢密齿可能不如合金钢疏齿,也可能是错觉,这电梯可不能让咱乱钻,以后有机会再测测反正七八块钱,五六块钱的钻头,有兴趣的可以各买一只实验下,记得在评论中分享经验,感谢

11、电梯内固定摄像头的螺丝孔怎么开?
我最初的理解是用M35宝塔钻头开最小的4mm的孔,然后用燕尾丝直接固定(燕尾丝的螺纹直径大约是4.6mm),虽然用M35宝塔钻头轻松的钻出了两个对称的4mm的孔,用燕尾丝也可以用上力固定底架,但燕尾丝的帽太大了,凸在外面,影响了吸顶摄像头的安装;而摄像头自带的固定螺丝好像是3mm的(加上螺纹肯定大于3mm),幸好带了3mm的麻花钻头,这个钻头是明(白)色的不是黑的,不知道是博世的还是东成的,因为我买过一堆钻头全混了,反正就是用它+冲击比的钻夹头+冲击批+冲子轻松的开出2个3mm的孔,再用WU132将摄像头自带的2个像是3mm的螺丝用力拧入,趁上劲了,固定相当结实,总结一下就是,开3mm的孔+原装螺丝(补充:开孔前先用冲子在要开孔的地方多冲几下打出洞不偏钻头,这种冲子七八块钱一个网上)

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用冲击批+宝塔钻头开孔更容易,也不用什么小钻头+转接头啥的,但是宝塔钻头的尖最小是4mm(今天看了下淘宝也有3-13mm的小宝塔钻头,应该弄一个),而我们手里最常见的螺丝是胀塞6×30中的螺丝,这个螺丝的螺纹直径大约是3.22mm,在4mm的孔上是用不上力的,我手里还有M4*16的螺丝,测了下螺纹直径竟然 正好4mm,如果用5个的螺丝会不会产生钉帽太大的问题,其实很多吸顶摄像头可以直接用燕尾丝固定,但这次用的海康的小球机,那个塑料罩很小,这个垃圾海康的产品设计的就是这么缺德,尾线过短,螺丝兼容差,海康!我忍你很久了,你就是垃圾!虽然这是客观的大家都清楚还是要说一说

四、网桥固定

在此实例中,分三个网桥,按一般的装法是在轿底固定一个子桥,电梯井的下面侧壁再装一个,我看过西瓜视频一老哥用的32的PVC管+管夹,横向固定网桥是有点意思,但在我这里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是直接用的监控支架,如下图

将上面的万向头去掉,只用它的平面,底下的主桥配的支架面朝上,上面的两个子桥配的支架面朝下,如下两图

关于网桥的设置,不同的套装设置方法不同,这次我只是出人工,设备是人家采购的,像电梯内用500米的电梯专用网桥就行,但他们采购的竟然是TP-LINK的S5KM,就是5G频段,5公里传输,而且一拖二是套装,不像普通网桥下面有个开关,拨到主上就是主桥,拨到子上就是子桥,弄这种套装反而不明智,因为那种散的网桥全是免设置的

另外,轿厢顶部的电源应该用拇指电源,再其次用双出线电源也行,结果采购进的是抽拉盒电源,你不知道垃圾康的尾线短吗??

TP-LINK的网桥上面有三个接口(上面说拍图少就是这里没拍,简单看看吧),DC电源插孔、POE IN网口,LAN网口,还送了一个非标POE模块也是3个口,这三个口相当于复制了网桥的接口,一模一样的,关于TP的非标POE模块,只支持8芯不支持4芯POE供电,LAN口是传数据的,POE口是供电输出的,比如模块的POE口连接网桥的POE IN网口,就是用一根网线给网桥供电,这样方便很多,不然网桥还得接220V电这岂不是很麻烦

五、电梯井打孔

电梯井属于水泥预制,很硬,但上面留有很多有规则的孔,每个孔还是PVC管预埋的,我用350mm的穿墙的钻头试过,深不见底,经过一翻研究画个示意图如下

目测了下墙厚70cm左右,搞清楚它的结构后,只得弄了个钢筋来(那个PVC管预制的孔像是16的管,那孔内径略大于14mm),弄了个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的钢筋,拿锤子往里砸,算是砸开了洞,又找了根更细的钢筋绑上网线穿线,别的电梯是什么结构不清楚,这边是这个情况,电梯井内凭这些风洞有信号,而出来电梯在-1或-2就无服务了

六、电梯操作

一个人安电梯监控行吗?
一个人倒是也能干,但是会很慢很累,一个人一天可能只能安一个监控,而2个人一天可以安4个监控,而且一个人要抱着一大堆工具,线,梯子,-1与-2相通,但-1与一楼不相通还要绕圈,现场干活的人多,工具随时会丢,想想有多么累,估计一天也安不了一个头,光来回跑腿就把人累瘫

提前准备什么节省一些时间?
每个电梯要提前做一个小插排,这个小插排的插头得是3孔的(不能是2孔注意),因为检修箱只提供了一个3孔插座,然后另一端再配上一个9孔小插排,这样一条简易插排就做好了,2米长就行;

再准备一条10cm长、20-30cm长、2-3米长的三条跳线(网线),10cm长的用于连接弱电箱中POE模块与交换机;20-30cm长的用于连接轿厢顶部POE模块与摄像头尾线;2-3米长的用于POE模块给网桥供电,因为弱电箱在-1层,有的电井(内含监控弱电箱)在电梯右侧,有的在左侧,所以轿箱顶部的网桥位置是变化的,但咱们安装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一般就在右前方或右上角,所以网线可能2米就行,也可能3米才行;

最顶部电梯室从出线缆的位置伸出网线,连接上网桥,网桥不用安太高,电梯升到最上面,距离顶部约一米七八吧,还是很安全的,随便一安,反正空间无冲突就行,再就是与下面的主网桥距离不要偏太多,有时候做水晶头,做小插排还是挺费时间的,提前做好省时间

再说个题外话,我之前的文章上提到过热缩管,如果有些网友买了热缩管在做小插排的时候要不要用热缩管?不建议用?因为热缩管一烤就很软,而软铜线接头的这个地方会发生软铜线头刺破热缩管的情况,这样还不如用绝缘胶布缠的安全

电梯钥匙

这种多功能扳手,有一个是内三角,在火车站摄像头的玻璃盒内是这种锁(用尖嘴钳就拧开了),电梯门的顶部也有这种锁孔(内三角块的),这种的用尖嘴钳就不太好操作了还是弄把钥匙清心

注意事项
电梯门开着,则电梯不会运行;如果电梯在运行中,若某层的门被打开则电梯会急停出故障(严禁这种操作)

内外开关门
如果在外面开门,在电梯已经调到检修模式的情况下,在外部用内三角钥匙拧对应钥匙孔,拧动之后,用手扒开门即可,再用东西别住门(可以用螺丝刀但要注意卡紧了不然会松,具体的方式没拍图,哪天顺手拍了再来补图),从内部开门就是门的顶部中间偏左有个轮子,往左推动它,再用手扒门即开(也没拍图,大家先理解着来吧,按说这个地方得弄个图示,哪天有空了拍了再说)

检修模式
进入电梯后,将检修箱上的档位调到检修模式上,如下图

这个检修箱旁边有个灯的开关按钮,可以打开,不过退出时不要忘记关灯

上下行

在电梯门没有被打开的情况下,同时按住上UP+运行RUN,稍等几秒后会上升;同进按住下DOWN+运行RUN,稍等几秒后会下行(最低下到-1层,如果你站在轿顶的话)

检修箱就在上图位置,它是可以搬动的,有的电梯是将它搬到下面的,它的侧面就是三孔插孔,咱们做的小插排就接这里,有网友说检修电梯时经常会拔了这个插排忘插上导致监控不出像所以最好在内部接,我看了下这个检修箱是螺丝上住的,如果打开还要动里面的电路万一出问题谁负责?所以就插外面,不出像就花钱找人修,虽然很简单

七、过程回顾

1、我们站在-2层电梯门口,将电梯降到这,电梯自动开门
2、一人守着电梯门,不让门关上,是为了防止别人再叫电梯
3、另一人去-1层用钥匙外部扒开电梯门,上轿顶,将挡把转到检修模式,开灯
4、在轿顶用大有5401换上夹头,夹上开孔器,在右上角开孔,再用8×300mm的高速钢麻花钻将轿顶打穿(特殊情况像上面的三层钢板,两个风机占位置等注意特殊情况特殊分析)
5、-1层人将电梯门别住(别外门就行,外门不关,内门就不关),踩梯子在穿孔位置再行开孔,开25mm或28mm或30mm或32mm都行,开25的话可以让电锤少费点电,我的电池是5.2A闪充,最贵的电池,就安了4个电梯监控给整没电了,你想想这个钻孔有多么费电!从2017年买了到现在第一次一天用没电
6、拿铅笔沿着监控底架安螺丝的沟槽位在电梯内右上顶位置画线,准备开孔,先用冲子冲出位置,防止钻孔时钻头跑偏
7、用WU132+转夹头+3mm高速钢麻花钻打2个孔,再将原装自攻丝固定住支架
8、我在-1层轿顶将上面说的那个短跳线放下去,接在摄像头的尾线上,然后将尾线拉到轿顶,接上工程宝测试角度,顺道改IPC名字,IP段,激活设置密码等
9、我在轿顶继续用2颗燕尾丝将监控支架固定在对应位置,再将网线插入网桥POE IN,用扎带绑好(虽然TP送的扎带很粗很宽但有个急弯,在这么冷的天一掰直竟然脆断了,还是我的长虹扎带香,一使劲拉长3倍就是不断,本来我准备了小塑料盒,准备收纳小插排,及上面插的一个双出线电源,一个网桥上的电源适配器,结果雇主说还要按别的到时候用大箱子再一块放进去以,所以先扔在上面就行
10、我在-1层轿顶用工程宝调试好摄像头角度后,下面的安完摄像头,全要退出来关门,收携带工具上-1层来,因为我们要在-1层的旁边的弱电箱接网线,这时候电梯全关门,我会将电源升一小段距离,方便我在上面打孔,用80公分长的钢筋,在电梯井原孔位用锤子砸穿墙体(还要经过一个1米长地过道,再左拐右拐才能进入电井(电井中的监控弱电箱)
11、打好孔后,他负责在-1穿线,作跳线,我就继续在轿顶固定网桥,固定线,接线,然后在外部进入电梯井的入线这里,用16mm的马鞍夹固定(电锤打两洞,胀塞固定) 再用扎带将网线与马鞍卡固定
12、我准备好主桥+电锤+胀塞(6*30)+扎带+作水晶头相关工具出-1层去-2层,另外一人通过-1层进入轿顶,将电梯升至1楼等待
13、我在-2层外部打开电梯门进入,虽然看着好像不太深,感觉有1.5米?或者1米?但右侧有黄色下去的梯子,下去后在对应位置固定好支架(注意正反面,支架有一面是平的)
14、绑好网桥,出-2层关门,再上-1层等电梯,另外一人操作电梯下到底,打开-1电梯门,收拾所有工具上轿顶然后上楼顶,去安装另外一个网桥
15、到达26楼或18楼后(顶层),另一人带网线出去,到上面电梯房从上面往下穿出网线,
16、关电梯门后,将电梯上行至顶,打孔固定支架,再接住网线头拉出来做水晶头接到网桥上,再将网桥固定在支架上
17、将电梯下行到26楼或18楼,开门别住,将工具全拿下去,关闭轿顶灯,将开关调于"正常",手扶着门轻关(否则会咣当一声合上)

18、再按电梯按钮,让电梯上来,我们再将工具搬入,让电梯下去(检修模式电脑跑的慢,正常乘坐电梯跑的快)
19、至此结束,描述过程是为了方便大家参考,或许这里面还有不足

特别提醒:
1、操作电梯一定要与电梯维保人员沟通好,按说是他们来操作电梯你干活,事实上你来安监控赚钱,他免费跑腿陪你干12小时的活可能吗?所以他肯定是各种理由不来,但你也要告诉他,不然,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发现电梯坏了,就会把他叫过来,风尘仆仆的跑来你猜他心里怎么想?所以要通知他,他来不来随意,当有人问电梯为什么不行时,知道有人在安监控或修监控就行了
2、安全第一、赚钱其次,操作一定要符合安全要求规范,造成安全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

八、工具讨论

关于12V锂电钻、12V冲击起子、20V冲击钻、20V冲击起子、20V电动扳手及20V锂电锤的相关问题,因为在安电梯的时候涉及到打孔了,我们或许总是想弄更趁手的工具,应该弄哪些呢?首先不能太多,不然单兵作战可拿不了

12V锂电钻,三角万能夹头(就是什么柄也能夹),能拧螺丝(还能调扭矩感觉美美哒)、还能钻孔,但这个东西只适合家用,不适合干活,比如说,在墙上安个电视支架,M10的长螺丝这个电钻是基本拧不动的,你需要不停的调扭矩也不行,但你要是用12V的冲击起子,几下就进去;再比如我们安监控经常要在角铁上打燕尾丝,这种电钻根本打不了燕尾丝

12V冲击起子,干活必备,能打燕尾丝,如果在1cm厚的铁支柱上固定弱电箱用燕尾丝打穿柱子还是费劲的,像之前用过锐奇的起子最大100NM?就不大行,换上威克士140NM的WU132好像管事能打穿1cm的钢结构支柱,但也要费一翻力气的,这个时候想到了谁?上20V的冲击起子?

20V冲击起子,有些品牌(像大有)不标明档位的扭力,不标明说明有鬼,像5733起子跑不了跟5733电动扳手一样起步扭力大,扭力大拧螺丝会直接断,所以最低档的扭力才是20V起子机的最关键参数,这代表它拧螺丝是不是适合,威克士WU290D好像是75NM起步,锤击75NM,起锺的阀值应该是多少呢?再往上就是最大230NM,这个扭矩按说是电扳手的规格了,再就是6.35杆能承受这么大的扭力吗,最好换成四方轴,这时候博世GDX系列就是起子机配四方轴双用,但它不是无刷,无刷的2600+元,而且无刷的没有挡位调节,靠无极变速的开关手动控制?滚吧,国外版的博世有档位调节的但价格上万?所以博世终究还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咱中国人的韭菜也不是好割的,只能看看国产了,所以我感觉20V的起子机目前还是一个尴尬的地位

20V冲击钻,冲击钻这个产品很特殊,它首先是电钻,它的专业就是钻,比如在不锈钢板开大孔?(在石膏板吊顶开孔用12V就行了也不必请它出山),我看西瓜视频上有人用20V的电钻?好像也很费劲?是钻头的事还是钻的扭力不够,20V的冲击钻扭力多是60NM,也有120NM的(东成与大有),大有5401也不知道电钻档多少扭力,用它钻孔很轻松,所以偶尔开个大孔好像没必要专门买20V的冲击钻吧,我看他们在线杆上开孔也用大有5401转夹头来完成的。看到贴吧有很多人在拿冲击钻打燕尾丝,这个东西打几个夹头就松还得紧,而那个冲击起子没有松头这一说,所以专业的活用专业的工具,就像用电锤当电钻用拧螺丝一样,走弯路了

20V的电扳手我也有,跟很多人一样,库存吃灰了,我最早买的东成的送我姐夫了是准备拧线杆上24的螺丝(M16螺栓),再就是能拧拧汽车螺丝(22规格)用,毕竟用的很少,后来我又买了大有的5733电动扳手,有吧不用,没有吧还想,现在有那种双用四方轴,一是大有/东成/威克士的双用四方轴不支持卡簧(大艺的就支持)很不爽,二还是扭力大经常拧断螺丝,所以这个也没啥可改造的

唯一值得改造的就是找一个有卡簧的双用四方轴,给安到20V的冲击起子上,这样倒是实用一些。(当然不是博世的180NM要威克士这种230NM的)这种的就真的下能拧小螺丝,上能拧汽车轮胎了,然而目前暂时没有这种完美的产品

研究来去,咱们干弱电的还是弄个12V的冲击批最实用,这个也能钻小孔,钻大孔少就用大有5401转,一大一小两个产品正好

九、最后

希望跟大家取经……

网友:
有没有电梯广告屏通用的遥控器?(物业公司和广告公司都是G娘Y的)

网友:
电梯机房井道内作业要上岗证吧,井道里面操作注意安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

统一600×300

网友B:
电锤上开孔器,没有电钻好用,电钻上钻尾螺丝夹头也不会松,开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得体验,5289和5401都有,,,,,,不锈钢最大开过30毫米直径,厚度4毫米得牛奶罐,没怎么费力就完成了,宝塔钻头质量差别非常大,好得很好用,差得钻铁都费劲,这种钻头缺点是第一节打孔困难,特别是不锈钢上打小孔不如麻花钻直接钻,第一节钻进去后面得就很轻松了

网友C:
有的电梯轿厢的不锈钢是真好。累死宝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锤上开孔器,没有电钻好用,电钻上钻尾螺丝夹头也不会松,开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得体验,5289和5401都有, ...

宝塔钻不用来钻孔是对的,头部钝了不好磨,一般材质得买M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梯轿厢的不锈钢是真好。累死宝宝

像是钻头选的不对,开大孔要用大扭力用电锤(电钻档)+夹头+高速钢开孔器即可

网友:
最近刚装了十来个电梯监控,叫的维保,两三个人同时装,摄像头有现成的孔,差不多一个小时内能装一台,最费时间的还是钻电梯井的孔,这个混凝土太结实了,经常钻不进去,感觉有钢板,周边钻好几个孔才能钻透一个。网桥还是不要选传输距离太远的,一般两倍的电梯运行距离就够了,远距离的网桥一般发射角度都比较小,反而安装角度要求高

网友:
宝塔钻头我觉得最佳使用场合是各种非金属材料开孔 扩孔。用在金属材料上面尤其是不锈钢非常没有效率,尤其是钻头质量不怎么过硬时。金属材料宝塔也就是扩孔比较实用

网友D:
在我们小区 没电梯维保的操作证,你进电梯井,物业就被罚款。

这叫做管理不当,你只要需要在电梯任何配套或者部位施工必须电梯维保人员跟随并全程陪同,当设计到安全部分的时候 维保会提醒你,会问你能不能更换操作方式。不然出问题,安监得罚款。

而且电梯出问题,第一责任人并不是维保单位,而是物业,第二责任人才会追究到维保单位。

所以,我们这边搞电梯维保的师傅,天天是怨天怨地的,因为现在搞亮化工程,所有公共区域监控全部纳入公安系统并接入智慧城市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们小区 没电梯维保的操作证,你进电梯井,物业就被罚款。

这叫做管理不当,你只要需要在电梯任 ...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干什么都不容易啊!加油!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梯轿厢的不锈钢是真好。累死宝宝

主要铁屑乱飞

网友:
学习了,公司的电梯最近也想换成无线网桥,有什么牌子推荐?画面会不会有卡顿?

网友:
很专业的贴子,一看就花了大量时间准备的,帮顶,电梯是小区最重要的公共设施,电梯井里装监控也能更好的及时发现问题,减少安全隐患

网友:
操作过程写的很详细!
我也安装过几个走线的电梯井内60米左右, 虽然有线无线都研究过,主要怕网桥不稳定最终选择用随行电缆,安装过程中走线比较费劲,半层以上位置固定线缆,固定点和轿厢用随行电缆符在主随行电缆旁,进入轿厢用普通网线,POE供电半球,燕尾钉固定.从轿厢取电应该也可以,用习惯poe了,不想再拉电源线.
两个人一起做绝对会提高效率,给电梯安监控还是挺好玩的,出入平安 !

网友:
还没给电梯装过监控,碟中谍1里有一幕让我到现在对电梯轿顶都有一股埋在骨子里的恐惧

网友:
首先第1个问题。你打孔怎么会用到燕尾丝呢?不锈钢薄板打孔当然是用含钴的钻头。你选的高速刚本身就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