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咋感觉我买了俩假福禄克87VC?做工感觉跟山寨一样

楼主(2022-01-16):
都说福禄克各种好,这也好那也好,最常见的就是17B+了,也没看具体参数黑着头买了俩,结果一看3位半,贵就算了,显示速度真是够慢的,实在没耐心杵着表笔等它稳定显示。。。
QQ群福禄克大佬给我推荐87VC,看了下参数比较符合我的需求就买了俩,回来一看咋感觉跟山寨货一样,做工还不如3-50的优利德和胜利,不知道大佬们的87VC或者其它福禄克是不是也这德行?

外包装很一般,看不出什么高大上。

好家伙,3000+的万用表,屏幕也太小气了吧,感觉就像DT-830B的屏幕装到了福禄克上。

因为经常看到大家17B+主板被电池漏液腐蚀有了阴影,买的时候大意了,也没注意是装什么电池的,赶紧打开看看,其实后壳上标的有电池的类型。
本来黄衣服看着就够low的,不是很光滑,这不脱不要紧,看到防水胶圈的一瞬间我感觉我手里的就是DT-830B,甚至还不如。

这。。。

测试下精确度看看,还不错很满意,显示速度也足够快。

网友:
楼主米人显摆贴,鉴定完毕

网友A:
和我的众仪219差不多,都是四位半的,精度也差不多,只有最后一位差些,电阻电容挡219慢些,价钱差了二三十倍,看出来了你是有钱人,你是买表用的,我是买表玩的'我觉得zt219不错,差不多是最便宜的四位半了,但被一些人说成是炮灰表,福禄克也不是没用过,我觉得国产表更值!

网友:
假的,我帮你给处理了吧

网友:
既然觉得是假的,那就拆开看看嘛!

网友B:
真正干活的都是2-30的货?不干活的都是好货高贵货?

网友C:
34461都用上了,还不认识福禄克?  哈哈。纯粹吐槽。

网友:
也希望是我来ZB啊

网友:
有钱人玩法,我想让日本的朋友弄日本内用的日置4282回来看看,看看出口国内有什么不同

网友:
拍一下背面黄皮套,以及背面条码看看

网友D:
“好家伙,3000+的万用表,屏幕也太小气了吧,感觉就像DT-830B的屏幕装到了福禄克上。”

你这是在侮辱830b的屏幕,830的屏幕比绝大部分fluke手持表的对比度和清晰度好得多

网友: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3000+的万用表,屏幕也太小气了吧,感觉就像DT-830B的屏幕装到了福禄克上。”

你这是在侮辱830b ...

你这是在侮辱福禄克,830用的芯片方案就是人家福禄克阉割后的版本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侮辱福禄克,830用的芯片方案就是人家福禄克阉割后的版本 哈哈

大神,我有个朋友在日本出差,想让他带日版的日置4282回来,有什么不同之处,请教一下,他说有日本版与出口版的,看来不止这边才有这种情况啊。他不懂与我问清楚有什么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侮辱福禄克,830用的芯片方案就是人家福禄克阉割后的版本 哈哈

说的屏幕,别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屏幕,别扯芯片

说的就是屏幕显示效果跟芯片驱动方式也有很大关系,静态驱动相对来说亮度,对比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众仪219差不多,都是四位半的,精度也差不多,只有最后一位差些,电阻电容挡219慢些,价钱差了二三十 ...

我还是觉得我用了7-8年的胜利VC9806+好用,同样4位半,用哪一档就扭到哪一档,感觉比自动的好用,自动的得按钮切来切去,只是接触不良懒得修,总是电压档不显示小数点,电阻档短路还有几十欧电阻,来回转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干活的都是2-30的货?不干活的都是好货高贵货?

一半一半吧,我对高端并不感冒,好用就行,花同样的钱,与其买块名牌低端货,不如买个国产高端,不然你不会看到图片中还有100+的胜利4位半和300+的科睿源数控电源。

当然还有个原因是精确度,比如你玩运算放大器,经常测量微弱的电压电流,用于代入程序计算,精度不对结果可能和实际差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61都用上了,还不认识福禄克?  哈哈。纯粹吐槽。

知道福禄克,但是不是很了解各种型号的区别和性能,跟风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3000+的万用表,屏幕也太小气了吧,感觉就像DT-830B的屏幕装到了福禄克上。”

你这是在侮辱830b ...

我还有一块1999年花了99元买的优利德DT-830B,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因为当时表最大数值显示就是1999,所以记忆尤新,现在还正常使用,只是当年手贱拆屏幕把一个卡子弄断了,后面不塞东西屏幕总是缺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