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22C手持电桥可能是电桥里最烂的表了,还不如个人DIY产品!

楼主(2022-01-16):
1800元左右入手了一台相当偏门的优利德UT622C手持电桥,测量L、C还好吧,手里也没其它专业电桥,只是和许老师电桥对比数据都差不多,但是谁知道这货测量不了1-10毫欧的电阻,数据不停的在±十几毫欧跳啊、跳啊、跳啊,无论你怎么校准,难道让我根据其中数值自己选一个和电阻值接近的么。。。

无奈找商家换了一台,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根本无法测量,但是用许老师的DIY电桥就很准确。

QQ群里让别人帮忙用同惠LCR测量同样的1毫欧和10毫欧4线电阻就没有这个问题,显示相当的稳定。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因为要补图测量10mΩ四线电阻,结果发现数值跳的没刚回来那么严重了,但是不知道这种跳动正常不?

优利德参数:

同惠参数:

网友A:
你是直插电桥插座还是用开尔文夹子测?检查下夹子是否有问题(张开钳口,测每个钳口是否和对面的钳口导通,遇到过夹子被弹簧导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插电桥插座还是用开尔文夹子测?检查下夹子是否有问题(张开钳口,测每个钳口是否和对面的钳口导通, ...

直插和夹子都不行,及时啥都不测,开路+短路清零都一直在跳,用自带的直插清零用的插头一样,换了块表还是一个结果。。。

网友B:
呵呵,这玩意我早就喷过了,可惜没人听,这玩意就是优高代工的,同代还胜利的4080。

说个不好听的,花1800买这玩意,不如买省500,买安柏AT826或中创ET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玩意我早就喷过了,可惜没人听,这玩意就是优高代工的,同代还胜利的4080。

这个主要是受条件限制,选择范围有限,无奈选择了款比较偏门的型号。

1楼我补了个图,神奇的发现居然没之前跳的那么严重了,好神奇。。。

另外请教一下,莫非电桥不合适测量这么小的电阻吗,还是我选择的型号本身就不支持测量小电阻?但是同惠的表,参数看起来和优利德也一样啊?

UT622E电阻测量范围标标称:0.0000Ω——9.9999MΩ

但是带有DCR功能的UT622E则标称:0.01mΩ——20.000MΩ

网友C:
优利德UT622C手持电桥无DCR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受条件限制,选择范围有限,无奈选择了款比较偏门的型号。

1楼我补了个图,神奇的发现居然没之 ...

仔细看看,对比一下,UT622C没有给出Z/R、DCR的参数啊,还有其他参数都没有。

网友:
看纸面参数真不如胜利中创,最常用的0.6v输出电平居然省了,楼主说的跳会不会是刷新太快了,看你表显mod,是不是调在中速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622C手持电桥无DCR功能?

是的,没有DCR功能,E就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对比一下,UT622C没有给出Z/R、DCR的参数啊,还有其他参数都没有。 ...

人家表都标的是精确度,而优利德却只写了精度。

网友:
我的612还在用,偶尔用用还行

网友D:
尾数闪烁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数闪烁应该是正常的!

你这表显示相当的稳啊

网友E:
某鱼二手买了个电桥不到300,还是土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鱼二手买了个电桥不到300,还是土豪呀

啥电桥这么便宜

网友(2023-01-02):
引用 楼主:
你这表显示相当的稳啊

他用的是同惠TH2822,算是国产电桥一哥了,唯一缺点就是段码屏,要是能像安柏AT826那样用TFT屏就好了

网友F:
发现很多人不会使用电桥,测小电阻(或者大电容,小电感),要用串联等效模式SER,测大电阻(或者小电容,大电感)要用并联等效模式PAL,选错了就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尾数跳变范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很多人不会使用电桥,测小电阻(或者大电容,小电感),要用串联等效模式SER,测大电阻(或者小电容,大 ...

UT622E带DCR,选中DCR后,参数都是自动的啥都不用选,尾数也飘的厉害,中创ET43系列带DCR的也飘字,但没搞懂,UT622E有拆机图,用的也不是低成本方案,和同惠安柏板子芯片差不多,咋也不行呢,看来术业有专攻,UT的电桥还是不行。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玩意我早就喷过了,可惜没人听,这玩意就是优高代工的,同代还胜利的4080。

金科电桥呢,外观,ui,型号跟安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