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DIY HYDRO防水表的后继问题

楼主(2022-01-16):
前面写了HYDRO这种防水方式的种种优点。当然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换电池比较麻烦,一般外面的修表店是做不了,不过能这么改造的人也不太可能去店里换电池。
曾经写过最好用年差表改造,减少使用时调整时间。但是测试下来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对比改造前两块表都发现了有变慢的现象。最开始怀疑是由于液体阻尼大造成停跳,但连续观察发现没有停跳,每天变慢的时间基本是一致的,大约-0.5s/d。分析后认为变慢和充油有关,油的介电常数ε约为2.17~2.18,大于空气的ε 1.00053。造成晶振的负载电容增加,因而频率降低。
好在试验的时候用的是两块2035机芯的廉价货,下一步打算调整DFC跳线进行补偿。15 Jan

更新,通过dfc调整了一下,运行几天看看效果吧。没有找到DFC的详细调整方法,但有网友通过切断最右边的跳线可以+10s/m,差不多正是我需要调整的量。过几天再更新。17 Jan

更新dfc调整后,9天慢了不到2秒,大约-0.2s/天。比调整前+0.3s/d,大约10s/m。没有找到dfc的完整调整方法。希望有知道的坛友可以分享。 26 Jan

网友A:
表里充油吗?要是能改成斯沃琪那种电池在外面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里充油吗?要是能改成斯沃琪那种电池在外面的就好了

是的,那种方便但排气不彻底,不喜欢斯沃琪,老精工有这种后盖,新表里好像timex的怀旧款Q也用了这个后盖。这个看起来改注油很方便,有机会的话试试。
昨晚没写完,充油没有问题而是用年差机芯会有问题。

网友B:
都是现实发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现实发现的问题

是的,这点的确是没有预先考虑到,平时工作就是关于架构和可行性分析的,所以这次是给自己上了一课涨了经验

网友A(2022-03-20):
引用 楼主:
是的,那种方便但排气不彻底,不喜欢斯沃琪,老精工有这种后盖,新表里好像timex的怀旧款Q也用了这个后盖 ...

冲油会出现啥问题?影响塑料件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油会出现啥问题?影响塑料件的寿命?

现在还没看到啥问题,miyota 2035的轮系只有时轮是塑料,迄今还没看到什么问题。修改DFC后-0.2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