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Plus不开机,一波三折,修好后前后摄像头黑屏不工作且后摄模糊

楼主(2022-01-16):
坛友寄修的6P,说头天晚上充电后第二天就不开机

机身尾部螺丝没有,内部的电池扣铁片也没有

检测发现可以开机,实为屏坏不显

换屏后,测试摄像头打不开,影像黑屏

显微镜下发现板对板连接器(俗称内联座)都好脏,有绿油、居然有飞线且断了,看图纸,发现飞线位置是摄像头2.85V被借3.0V来用了

清洗好板上的脏污,图纸再返回看看2.85V供电,居然供电LDO掉了一个焊盘,使能脚,旁边的指纹供电IC也碎裂了(细心一点看最开始的第一张图就应该知道指纹键已被换成黑色的,指纹功能早就没了,此IC坏了也无影响,见下面图纸)

拆下主板,请上手术台

绿油的部分及飞线先全部清除掉,刮开使能脚相连的走线,飞线

紫光灯固化绿油,要先盘圈的,之后要刮开绿油便于上锡焊接

植锡摄像头供电LDO芯片

焊上四脚LDO,再次清洗干净

装机测试摄像头已可工作了,却发现图像是模糊的

更换原装后置摄像头,图像已清晰了

换好原装屏,补好铁片及螺丝

再次测试前后摄像头,影像OK,完美修复一连串故障

有没有发现,白色屏配个黑色指纹HOME键,也挺酷的!!
END

网友A:
进来膜拜大神!顺便问一句,这些电路图的官方提供发还是流出版?

网友:
好手艺!我的6s也是刚退役不久(16年4月-21年6月),从4s跳到6s,又从6s跳到12。。。

网友:
手机卖了也不值修理钱

网友:
6plus现在还值得修吗?卖了都不值几个钱

网友B:
这修理费可以买个新的了不?
修普通手机的是门诊大夫,修苹果的是外科手术医生!

网友:
这就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膜拜大神!顺便问一句,这些电路图的官方提供发还是流出版?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修理费可以买个新的了不?
修普通手机的是门诊大夫,修苹果的是外科手术医生! ...

修理费比买个6P还差一大截的

网友:
技术大神,膜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来膜拜大神!顺便问一句,这些电路图的官方提供发还是流出版?

手机维修行业有专门卖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维修行业有专门卖图纸的

对头,维修图纸,有专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头,维修图纸,有专门的

重庆维修同行,年后脱离苦海了,进公司上班了!修了6-7年了,越来越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庆维修同行,年后脱离苦海了,进公司上班了!修了6-7年了,越来越没意思了 ...

公司上班收入才稳定吧,干维修饱一餐饿一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上班收入才稳定吧,干维修饱一餐饿一餐的

而且疫情什么的也不怕,基本工资有,福利待遇、节假日各方面都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