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HT7133将锂电池稳压输出3.3V吗?

楼主(2022-01-16):
计划用锂电池给工作电压3.3V的ESP8266供电,可以用HT7133将锂电池稳压输出3.3V吗?不知HT7133的最小压差是多少,手册没太看懂,有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HT7133压降35~100mV,没有问题。

网友:
用DCDC芯片吧,WIFI之类芯片耗电不小,百度查了下ESP8266峰值几百MA。

网友A:
直接用1117也可以吧,主板上有很多

网友:
7133电流有点儿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117也可以吧,主板上有很多

1117需要的压降为1V左右,你认为用放电平台为3.6-3.8V的锂电池,能稳定输出3.3V?

网友B:
HT7133的输出电流仅30mA,楼主需要确认ESP8266的工作电流大小;

查ESP8266在发射状态,平均工作电流70mA,峰值可达200mA。

根据以上的要求,建议按照下列表选用电流300mA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7133的输出电流仅30mA,楼主需要确认ESP8266的工作电流大小;

查ESP8266在发射状态,平均工作电流70mA, ...

这个表格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133的输出电流仅30mA,楼主需要确认ESP8266的工作电流大小;

查ESP8266在发射状态,平均工作电流70mA, ...

谢谢了,电流30mA是有点小,那个35mV是最小压差吧,就是可以用来给锂电池稳压输出3.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133的输出电流仅30mA,楼主需要确认ESP8266的工作电流大小;

查ESP8266在发射状态,平均工作电流70mA, ...

对LDO不了解,还有这么小的电流输出,我以为最低也得100mA呢。

楼主:
楼上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多个7133直接并联提高电流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多个7133直接并联提高电流输出吗?

可以

不过,你认为这是优选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多个7133直接并联提高电流输出吗?

并联十个达到300mA!有点恐怖。

楼主:
谢谢了,业余玩,手头有什么用什么。买的时候没太注意参数,也是大意了,没有好好查一查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电流30mA是有点小,那个35mV是最小压差吧,就是可以用来给锂电池稳压输出3.3V吧 ...

表格中的压差数据,应该理解为达到标称的最大电流时的压差,否则这个指标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还要考虑实际买到手的东西是个啥情况,比如6206,很多静态电流偏大很多